hp elitedesk 800 g1 twr电源问题求教

楼主(2019-08-12):
hp elitedesk 800 g1 twr开不了机,想确认哪个问题?这个电源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这个电源很特殊,不是标准的ATX 电源.........

网友A:
铭牌不是都说了嘛,+12VSB-----就==台式机电源的+5VSB,可能也是绿线代表VSB电压,

测量绿线电压------在通电,并且在待机状态下,是不是12V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铭牌不是都说了嘛,+12VSB-----就==台式机电源的+5VSB,可能也是绿线代表VSB电压,

测量绿线电压------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