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80,通病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9-08-12):
LA-7981P 待机0.004A-0.280-0.820掉电,反复0.280-0.820,刷BIOS无用。 ,补上断线处OK,有的肉眼看不出,刮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

网友:
natiao那条线?VRMP 这个?

网友:
楼主在图纸上也标一下就更清楚了

网友:
哪条线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 BIOS是重灾区 楼主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个例

网友:
cpu和内存通讯的时候,掉电吗?

网友:
通病是多台这样处理方法搞好的

网友:
啥也不标注。等着看你连接哪个呢

网友:
遇见过这机器。后来放弃了 哎

网友:
上次是待机芯片,修到一个。。。。。。。。。。。。。。。。。。。。。。。。。。。。

网友:
这肉眼看不出来 看老楼主的眼睛是神仙的眼睛   厉害  分享了   感谢 感谢

网友:
这个是一个什么信号啊。。。没说明啊

网友:
学习学习的,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nb,火眼金睛

网友:
这台机器还未修到过此故障点,是通病吗?

网友:
昨天修到一个掉电的   刷了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 这我问题我曾经也遇到过   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楼主真乃大师也。小白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啥信号也不说,这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10脚的VRMP 断线  修过几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遇到可以节约时间了

网友:
先做个参考吧

网友:
这个机器修得蛮多的,转换电压出问题的多,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是短线了吗  这操作可以啊

网友:
遇过至少一台,进水的。

网友:
以后发这种帖子请详细点那根线  什么信号   弄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
高手在免民间

网友:
现在发帖没有下载分

网友:
其实是过孔不良 看我的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7544-1-1.html

网友:
这个厉害啊,这都能发现!

网友:
这个是什么线。。。。。。。。。。。。

网友:
断的是哪根线呀

网友:
能具体补充一下是那个信号的线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感谢分享ˉ谢谢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我都是拿去给大师修

网友:
这是什么啊,麻烦楼主标注下啊

网友:
以前修过没修好!学习了

网友:
你这只是断线了,哪能算通病呢??????????

网友:
楼主眼神犀利

网友:
维修需要心细,一切都是经验

网友:
楼主真是大神啊!断线的而且是肉眼看不出来的 都能找出来!厉害 佩服!!!!

网友:
联想的机器主板老喜欢断电啊,Y470也是

网友:
这条线是无意中看到的吗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是不是遇到好多台?

网友:
有修到过,刷bios解决过

网友:
是断线了对吧

网友:
未修到过此故障点,是通病吗?

网友:
学习中,值得借鉴

网友:
这台机器还未修到过此故障点

网友:
这条线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就是大神的操作,不过还没有碰到这个机器

网友:
来自: 上海浦东新区
好老的机器了,现在基本修不到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给力的哦

网友:
BIOS坏的碰到过 这个还没见过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

网友:
意思是这里有断线是吗

网友:
补的什么信号线,多说一句不更好,

网友:
BIOS是重灾区 楼主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个例

网友:
看这像是进学掉氧化的,也会是通病?

网友:
所以做维修有时候要仔细,不能靠三板斧

网友:
确实是需要细心的     。。。。。

网友:
下面的那边电路图意义不大,

网友:
是+B给CPU供电控制芯片的供电吧。

网友(2019-09-11):
小白表示一头雾水

网友(2019-11-03):
很好  完美修复

网友:
短线了 吗,,这个 真厉害

网友:
断线了 接上就好了是吗

网友:
真的是通病吗

网友:
能在主板上标出位置吗

网友(2020-10-04):
一次也没有修到过。下次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