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睡眠以后无法唤醒

楼主(2019-08-12):
电脑睡眠以后无法唤醒,用了以下的设置还是不能,求助。

http://iknow.lenovo.com/detail/dc_093998.html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换南桥

不应该是桥的问题,多块主板都是这个情况,也换了好几个系统来装。

网友:
支持迅维,图纸使用很方便

网友:
关闭睡眠功能应该可以治标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看,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我正常装完系统,找到电源管理,就关闭睡眠这个功能,有一回一台新笔记本,用户第二天睡眠就唤醒不了了,直接送回分销商换新机了

网友(2019-10-07):
要么换系统,要么关闭休眠

网友(2019-12-04):
哎,我都碰到好几个这样的机子了,不知道怎么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