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不触发

楼主(2019-08-12):
单独使用电池或者电源都不触发,电池电源一起用就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电源电流0.0025,单独使用电源待机0.0014,偏低,是不是往待机这方面修,还是充电部分,求思路。

网友A:
重点查下保护隔离相关的 你可以查下电源 按着不触发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下保护隔离相关的 你可以查下电源 按着不触发维修

好的谢谢,正在查

网友:
检查隔离管 RBFET和ACFET。。。。还有充电IC。。老哥

网友:
充电场管或者充电芯片问题,电池端的那个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