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影驰显卡供电全部都对,显卡也加焊了,还是不显示,该怎么修啊

楼主(2019-08-12):
台式机影驰显卡供电全部都对,显卡也加焊了,还是不显示,该怎么修啊,没有思路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试啵

网友:
你没有测试软件吗,肯定是哪个内存颗粒有问题了

网友:
打下核心阻值看看能不能识别到核心,我修到过核心阻值正常但识别不到的,核心坏

网友:
显存有坏的呗。不是高档显卡直接扔了。

网友:
我跟你一样,影驰750。供电正常,没显示。不知道从哪 下手了

网友:
显卡也在学校加焊了

网友:
高端修,低端仍。

网友(2021-01-15):
检查时钟信号,再就是刷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量下时钟,  动手能力可以的话,自己用手机做一个示波器       还有可以试着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