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75M-A主板跑D7,不过内存,怎么修啊

楼主(2019-08-13):
我在网上找了台式机三代内存主要测试点来进行检测,发现内存槽184 185脚的CLK只有0.7V左右,正常有1。5V才对呀,后来找了个点位图查看这CLKN0 185脚,CLK P0  184脚,好像都是由CPU发出的时钟频率,没有下载图纸,这下蒙逼了。为什么CPU发出的内存时钟频率不对呢,小了一半的电压,难道CPU坏了吗,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师傅,求你们指点。

网友:
不过内存,先刷bios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那

网友:
检查SPD和SCL/SDA电压

网友:
遇到华硕的主板首先要刷BIOS,BIOS会引起好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也包括局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