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13ISK 加电不显示,怀疑是通病

楼主(2019-08-13):
为了论坛的严谨性,我这里更正下,此贴说的2.5V有待商榷!应当是1.8V ,据我估计楼主当成VPP电压了,这里是板载内存DDR3颗粒供电,不存在VPP电压!详细移到144楼看我的回贴! 版主留!!!
接了一台联想710S-13ISK   板号15238-1,按开机电流上到0.28A。此机没有图纸也没有点图实不好下手。看到这个电流只能先是排除BIOS,刷了几个BIOS故障一样。就用示波器去测量了一下内存任意的数据线,发现有一小段波,但是感觉还是没有检测过内存 接下来二话不想就直接去测量内存的条件。
内存主供电1.2V正常,参考正常。记得DDR4会有一组2.5V电压,但是在主板上都测量遍了就是没有发现有2.5V,最后确定就是这个小东西产生2.5V,不过他只输出1.8V 就是这个5脚小IC,就在网上找因为不知道型号所以没能找到一样的IC。
但是这个怎么也难不到我,因为改电路是我的强行

接下来我直接用APL5912 改出来的电路,完美输出2.5V,机器也完美修好
记得前面也接到过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因为客户要的比较急,刷了BIOS不行就退了。在论坛里看到很多人说也是刷了BIOS电流还是0.28A,希望我这个贴对你们有帮助。接下来的是希望看贴的兄弟,不要忘记给我加点分,感谢了

 会员1564222300鑫豆2024-10-8 06:03
 会员577087300鑫豆2024-7-28 22:35
 会员358251300鑫豆2024-6-18 14:23
 会员382531300鑫豆2024-5-25 09:21
 会员373509300鑫豆2024-2-19 14:23

网友A:
一直以为本来就是1.8V的   居然有2.5V

网友(点评):
事实上是可以行得通的,这个芯片输出电压是根据WIN来定的,WIN电压3.3V,那输出正常是可调2. 5V的

网友:
这个利害了,无图纸无点位能测量出问题元件并无资料完美改电路修复!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见试试看

网友:
通病最好了。,,,,,,,,,,,,,,,,,,,,,,,,,,,,,,

网友:
这个是真的秀

网友:
还真没修到过4代内存的呢     这个真是老司机了

网友:
牛 佩服 还改了电路

网友:
楼主太NB了!手上有一台差不多的!我试下!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B:
DDR4确实有一组2.5V,知识要更新啊

网友(点评):
此组2.5V需要电流不大,对比别的图纸,板载有内存加扩展槽两条,那就需要2A最高电流,不过我修这个只是板载内存,那电流肯定不会用超过1A

网友:
高手一般会这样的操作,谢谢分享。

网友:
要是一般人,肯定以为就是1.8V了。楼主没有图纸都能搞定,而且还改了电路,真是厉害了!

网友:
666!没图纸也能修成这样!

网友:
这个电路改的牛

网友C:
这样好是好了  但是芯片扇热成问题

网友:
说一下你改电原的原理就完美了

网友:
这才是高手,没图纸就能轻松判断,看来知识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网友:
厉害呀 这电路改的贼溜

网友:
大神好厉害,学习了

网友:
厉害,尤其是没有图纸的情况

网友:
楼主,我查资料,看了下  APL5912参数最高输出是1.8V

网友(点评):
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情况下做的,结果证明是可以行得通的,WIN输入3.3V,那再FB分压上处理一下,一个22K 一个10K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平时5912用在别的电路上需要电流都很大,但是用在这个内存供电并不是很大,测试进系统这个芯片都是正常温度

网友:
这是高手,这真是高手

网友:
楼主厉害  没图纸都能这么改

网友:
无图纸无点位能测量出问题元件并无资料完美改电路修复!

网友:
就是这个板 花了我多少时间 换了EC 电源管理 最后还好 顾客换板了

网友:
这是高手。APL5912都充分利用上了

网友(点评):
当时觉得这个2.5V其实就是一个带开启的LDO芯片,所以就感觉这样改应该可以的

网友:
楼主厉害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4确实有一组2.5V,知识要更新啊

你用的万用表跟我的一样,我怀疑是不是我的万用表跑你那里去了

网友D:
你可以去设计主板了。这么牛B

网友:
不对呀,我记得APL5912只能输出1.8V电压,难道反馈脚改电阻吗? 希望楼主解答

网友(点评):
是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不是需要大电流的都是有方法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要我啊,我可能觉得1.8 V就是正常电压

网友:
牛的人特别多,就佩服你

网友:
看个贴还是要分数呀

网友:
楼主太贪婪,不给看全部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这样说呢,但凡看得懂电路的人,这种情况只要看一下就应该理解了

网友:
维修师傅是个会变通的大神,一般人不会想到用芯片改一个

网友:
这个是真的厉害啊  技术NB

网友:
利害了,无图纸无点位能测量出问题元件

网友:
收藏了,加分了。这机器毛病蛮多的。

网友:
就喜欢这种通病,大家都多多贡献,才有钱赚

网友:
这样需不需要处理散热

网友(点评):
这个管你有没有发现第5脚我没有飞线,因为这个芯片底部就是5和9脚是WIN,我直接刮开底下吹焊上去了,利用PCB来散热。进系统测试这个芯片热很稳定,可能是这个电路需要电流不大的原因

网友:
通病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一步一步找靠谱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经验,以后碰到先量这个地方

网友:
不错,顶一下了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但是没有仔细看

网友:
改电路这么强的,只会搬照别人的,我

网友:
DDR3 有一组1.8   DDR4的2.5 第一次知道  4代的机器很少见 除了进水 目前还没接到过维修的

网友:
这种有电压 电压值不对的是少,不好发现

网友:
这样的维修真牛逼,无图无点位,电路还能改的这么好。

网友:
高人  向您学习

网友:
波波大佬啊

网友(2019-09-20):
我有一台开机不显 大小写能切换  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点评):
大小写能切换,一般与BIOS或者显卡方面的问题多了

网友:
楼主经验好丰富  无图情况下 快准狠判断+维修 拿下这台电脑

网友E:
我手上正有一台与你这个一样的,改了2.5V,BIOS刷了N个,还是一个,电流有跳变,最后跳到0.3A左右不亮了,所有的电压都有出来,估计CPU挂了

网友(点评):
这个BIOS得用原厂才得,不用原厂你要懂得配置BIOS才得

网友F:
楼主的稳压电源有年头了啊

网友(点评):
兄弟,果然够细心,我这电源差不多用10年了

网友G:
我和上面那个朋友一样,改了2.5V,还是不亮   楼主要不发给你,帮我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和上面那个朋友一样,改了2.5V,还是不亮   楼主要不发给你,帮我修修看。

BIOS也刷了好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正有一台与你这个一样的,改了2.5V,BIOS刷了N个,还是一个,电流有跳变,最后跳到0.3A左右不亮了, ...

兄弟搞好了吗,我和你一个情况  改完没用

网友:
要是有4代的笔记本内存的假负载就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稳压电源有年头了啊

老哥,同行机器修不修,按你方法改过了不行

网友:
老哥,同行机器修不修,按你方法改过了不行

网友:
楼主还要付费看呀

网友:
改了半天电路,最后发现屏线问题

网友:
是有一组2.5V,芯片转换出来的 。

网友(2019-11-06):
这个会不会是通病啊
有一个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一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2.5V是叫STD吧,这个STD供电经修到好几台是这个帮障了,联想有一款就有这个通病,是什么型号忘了。四代不过内存要注意这个供电。DDR3是叫SPD,只要是给内存的SPD芯片供电。

网友:
这个高手就是传说中会改电路的高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本来就是1.8V的   居然有2.5V

吐血,不是这个的问题,被误导了。 实际正常电压就是1.8V ,后面的兄弟为什么改了还是老故障就是因为故障点不在这。 楼主出发点跟动手能力是好的,但是这个机器的故障不在这。

网友:
这个好机器本来就是1.8V,不是2.5V

网友(点评):
没有吧,那我为什么之前没有改的时候是真的开机不显示的,后面改了就能马上正常显示,而且机器交给客户到现在也没见有客户反应不正常。这机器一点资料也没有,所以没有办法确认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样好是好了  但是芯片扇热成问题

这个好机器本来就是1.8V,不是2.5V ,我测试过3台这个板子,完全正常的主板都是1.8V,楼主没有找到根本问题,大家也没必要改这个,没用

网友(2019-12-12):
引用 网友H:
吐血,不是这个的问题,被误导了。 实际正常电压就是1.8V ,后面的兄弟为什么改了还是老故障就是因为故障 ...

实测PU5401输出1.8V是正常的

网友:
D4是有个2.5 不过没太在意 以前遇到内存不过这个就是重点了

网友(2020-02-20):
引用 网友I:
这个好机器本来就是1.8V,不是2.5V ,我测试过3台这个板子,完全正常的主板都是1.8V,楼主没有找到根本问 ...

是的。我刚测试了一天也是1.8V输出。我是内外屏都是有背光没显示 。刷BIOS依旧 应该CPU坏了  键盘大写灯长亮按下没反应

网友:
完美 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
在,        1234567890-已经付款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这毛病。。

网友(2020-04-11):
花了5毛···然后看不懂

网友:
楼主,牛逼啊!这样也可以啊!佩服了!

网友(2020-05-31):
实施起来  然并卵  没用    一样机器

网友:
技术棒棒的, 冒昧问一下 AMD 主板有个5脚的2.5V电压IC 可以直接替代不

网友:
这个修到过3台 0.28的 肯定是排线松动 你说个这个电压本来就是1.8v。

网友:
厉害   学习经验了  下次碰到直接秒杀、

网友(2020-07-25):
根据内存脚位反推出来的,NB

网友(2020-08-27):
图纸显示就是1.8V ,此机没有2.5楼主修好还有其它原因  ,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下次注意。

网友(2020-10-12):
楼主,有尝求教。 同样问题

网友:
这算是维修界里的天花板价格了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去设计主板了。这么牛B

故障点不是这里,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的修好了。这个就是输出1.8v的

网友:
故障点不是这里,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的修好了。这个就是输出1.8v的

网友:
楼主的理论基础还是很强呀!

网友(2021-01-19):
那边电压本来就是1.8V 我好主板测试就是1.8V ,大家不要走弯路

网友(2021-04-11):
本来就是1。8v的呀,我接到一台可以开机无显示,大小写灯可以亮转换,是屏线松了,重新插一下就好了,量U4010输出1.76V,可以正常显示,为什么是2.5v输出

网友(2021-05-28):
图纸中就是1.8V,没错的!!!

网友B:
为了论坛的严谨性,我这里更正下,此贴说的2.5V有待商榷!应当是1.8V ,据我估计楼主当成VPP电压了,这里是板载内存颗粒供电,不存在VPP电压!看下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为了论坛的严谨性,我这里更正下,此贴说的2.5V有待商榷!应当是1.8V ,据我估计楼主当成VPP电压了,这里是 ...

抱歉,当时没有任何资料,确实误当作是2.5V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误打误中就是能正常开机试机正常,交给客户在保修内也不见有返修。所以才写这样发贴的。所以请各兄弟有图纸的不要被我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抱歉,当时没有任何资料,确实误当作是2.5V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误打误中就是能正常开机试机正 ...

没怪你啊,只是帮你纠正而已,哈哈,分享精神还是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