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14ISK不触发 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9-08-13):
机器型号:310S-14ISK
板       号:LA-D451P REV:1.0
故       障:待机0.012 不触发
维修过程:论坛找了找没有图纸,希望有图纸得大神共享下 在此感谢 没图纸 先简单测量下吧  量了量 ec旁边得电感有3v 再量下开关竟然是0.03v 以为没图纸不好修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故障了
先量下是不是开关坏了 二极管档测量正常  就在我测量按开关得时候竟然无意间开开了   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二极管档 按几下 就会开机 ,心想是不是开关3v的上拉电阻坏了 于是在ec供电电感上接了一个10k电阻飞线到开关还是没有电压   这时翘起ec 开关脚 还是没电压 拆掉开关按键依旧  难道是板层漏电  于是切断开关处得引线   飞线连接开发 ec  10k电阻 正常 了   看来是板层漏电了
画了个简易得图 便于大家查看

网友A:
Compal LA-D451P Lenovo 510S-14IS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pal LA-D451P Lenovo 510S-14ISK

大哥 直接说多少钱    那次买你的图纸  要100  没吓死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 直接说多少钱    那次买你的图纸  要100  没吓死我

啊哈哈哈!这个没那么贵,私聊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哈哈哈!这个没那么贵,私聊我!

恩 机器已经修出来了 就不需要图纸了    以后有需要得话  会找你的   不过价格 别吓我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 机器已经修出来了 就不需要图纸了    以后有需要得话  会找你的   不过价格 别吓我

100块钱也太夸张了。。。买分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0块钱也太夸张了。。。买分图纸。。。。

他们也是看图纸得新旧定价  一般我都是淘宝5块10块的  那次修了一个ASUS飞行堡的机器 才买了几个月进水了   淘宝没卖的   他要100  没买     他可能是 asus 工厂的   他才有的

H55
H55
5块钱 10块钱都是 老图纸了, 没意思。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也是看图纸得新旧定价  一般我都是淘宝5块10块的  那次修了一个ASUS飞行堡的机器 才买了几个月进水了 ...

华硕 图纸 在这里, 工厂的

https://pnp.asus.com/Account/Login?ReturnUrl=/

补充内容 (2019-9-18 12:19):
你打不开?我就不知道了。。。网络可能不好。

网友C:
有工号 和密码 就可以 登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工号 和密码 就可以 登陆了 。。。

这么叼     敢问阁下 有没有 用户名 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直接说多少钱    那次买你的图纸  要100  没吓死我

鑫智造有图

网友(点评):
刚开始用过 后来收费了就没在用 因为我好多图纸都是保存再电脑上的

网友D:
饼哥为啥我修苹果一体机的时候鑫制造没有,后来花300买的图

网友:
最近遇到好多新的机器!图纸都找不到!好烦!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为啥我修苹果一体机的时候鑫制造没有,后来花300买的图

你买的图,分享一下?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只有BIOS没有图纸的

网友:
技术扎实,小新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