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8无4G信号,2G正常,摔过

楼主(2019-08-13):
接一台iPhone8 4G信号,2G E网正常,摔过;更换射频,高频功放,功放供电IC,天线开关故障依旧,高频信号线路测量未发现断路,求助高手指点,在线等!
iPhone8

网友:
是所有4G都用不了 还是某个运营商的4G用不了? 移动用不了查移动4G通道 电信用不了查电信4G通道 联通类推 都用不了查4G通道共用的地方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时钟的问题,更换时钟,出4G!

网友:
时钟没有居然有两g. 哪个时钟

网友:
高频分级接收换过没?

网友:
时钟容易摔坏怕震动

网友:
更换的哪个时钟呀,求指引

网友:
基带边上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