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示波器维修电源,不知道示波器探头接地线接哪里

楼主(2019-08-13):
我是新手,我想用示波器检测ATX电源大电容300V电压和开关管G级的波形,我不清楚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线接哪里,是接热地还是安全地,望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
接公共端。

网友:
安全地还是热地

网友A:
开关电源分热地和冷地,  热地是强电电路,冷地是弱电电路, 测开关管应该是热地,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分热地和冷地,  热地是强电电路,冷地是弱电电路, 测开关管应该是热地,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支持一下,关电源分热地和冷地,  热地是强电电路,冷地是弱电电路,要看你测哪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