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F9E 老笔记本

楼主(2019-08-13):
接了个同行拿过来的老华硕本上电0.2几就反复掉秒杀一个电容漏电换上完美点亮

网友A:
PCH 上面的电容 漏电。。厉害。。。。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H 上面的电容 漏电。。厉害。。。。少见

他那图片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种老机器现在修的人是真的少了~不愿意修了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那图片应该是北桥吧???????????????????????

是的。。。。。。。。。。。。

网友:
通病了,修到过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还是通病,一般想不到

网友:
曾经看到有人把桥吹爆过

网友: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