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5无法开机

楼主(2019-08-13):
K35主板无法开机
主板AC供电12V,直流电源显示电流0.0013A,正常值0.121A。
检测供电场管PQ3,D为AD+电压12V,S为后部电路有12V,G为CHG_ACDRV充电芯片来的电压,居然也是个12V,正常应该16.4V。
PQ3-G只有12V,正常情况PQ3应该是关闭的,S不应该有12V输出的,于是断电检测PQ3各个脚之间的阻值,发现各个脚之间阻值太低,好像是烧了。
风枪拆掉PQ3,测得PQ3已各个脚之间阻值烧了,主板端测试未发现短路。于是就换了一个新的PQ3。
开机还是没有反应,新换上去的PQ3的所有脚都是12V,好像又烧了,拆掉PQ3,AC通电,主板上测得PQ3-G脚为16.4V,充电芯片工作正常。但是检测充电芯片附近PL9的时候,发信啊PL9与接地阻值过低。拆掉PL9,检测主板端PL9-1阻值正常,PL9-2微短路
。PL9连接着很多供电芯片的输入脚,需检查是那一路存在短路,手上没有点位图,于是就用直流电源在PL9-2和接地之间加电1V,显示电流0.845A,等了一会,用手去摸各个供电芯片温度,发现PU18芯片烫手。PU18是提供VCC-CORE的电压的。
拆掉PU18后,微短路消失。于是更换了PU18,PQ3,重新焊上PL9。上电测试,无法开机,电流显示0.020A,PQ3-G显示16.8V,PQ3-S为12V.检测PL9电压只有2.7V,正常应该8.4V。3.3V,5V,1.8V ,1V等供电芯片均为输出电压。不知道怎么查了,强制输入8.4V后,3.3V 5V 1V 1.8V都正常了,但是还是无法开机。想想问题还是在烧掉的PU18那路电。
断电测试PL6阻值低,和正常的板子差不多。
朋友说0.020A电流是CPU烧了,不用折腾了,CPU烧了导致PU18烧了,导致PQ3过载烧了的确有可能。但是如何测CPU坏了呢,换了PU18没有继续烧。

网友:
膜拜膜拜

网友:
关键8.4V的电为什么只有2.7V了  难道一句CPU烧了?

网友:
今天查了一个同样的板子 AC12V供电电流0.0013,出奇的相似,但是8.4V公共点电压是9V,1V、3.3V、5V均没有电。断电测试1V 3.3V存在短路,突发奇想调整直流电源1V1A,给1V电感供电,显示电压0.4V电流1A,过了一会儿CPU那一块发热比较严重,这样应该能判断出CPU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