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 Plus 功放断线导致插卡无服务

楼主(2019-08-13):
【故障机型】:iPhone8 Plus
【故障现象】:插卡无服务

手机摔过,不插卡的情况下,一直会跳未安装SIM卡,插卡显示无服务

【故障分析】:

摔过的机子,一般都是焊盘掉点的比较多,还有摔短路的,此手机摔过,优先考虑焊盘掉点。

【维修过程】:

拆开机子,发现同行已经维修过,已经把主板上的 DSM_LB_E   DSM_HB_E  两个芯片拆下来了

查看原理图跟位置图,打了一下芯片焊盘对地阻值,发现DSM_LB_E 和DSM_HB_E  芯片的SCLK_HB_LB_DSM_FILT_E 信号对地短路

查看原理图跟位置图,发现同行把 R1608_E 电阻装到了C1602_E 电容的位置上了,原理图上标注C1602_E电容的位置是没有安装的

拆掉C1602_E电容位置上的电阻,补回到原来的位置,把焊盘上掉的点飞线,补回元件芯片,装机开机测试,发现还是一样,看来还有问题。
拆机,主板在显微镜下观察,跟原理位置图对比,发现FL1501_E电感不见了。

原理图上是有安装的。

把掉的电感直接连上,开机测试。

【维修结果】:

插电话卡有信号了,打电话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焊盘掉点和掉件引起的一直会跳未安装SIM卡,插卡显示无服务。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这个修的很好,给力点赞

网友:
这个厉害了,感觉信号问题最难修了

网友:
信号比较头大,基带还好修一些,至少有个明确的方向,信号问题往往找不准方向

网友:
信号问题涉及的比较多,不过摔过还二修的情况足以证明楼主的技术过人和细致入微的观察

网友:
高低频分集接收起啥用的,6代只有初级非连续放大

网友:
信号真难搞,看了发晕,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这个是高手

网友:
好,不错希望楼主继续发好文章

网友:
这两个芯片会引起无基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