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是这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9-08-13):
丝印是DG09BJ,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在CPU供电位置,莫非是复合管?

网友:
这是IC+MOS集成在一起的,淘宝找一家卖芯片的发给他

网友A:
版号是多少?感觉板子好熟悉

网友:
什么都集成完了,以后CPU桥所有供电芯片和显示器都集成在一起,还修个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号是多少?感觉板子好熟悉

LA-D991P    V1.0 A00  戴尔14-7466     故障是待机状态0.01A,开关灯每三秒闪一次,触发颠倒0.03A掉电,主板还哟哟UI很想笑的啪啪声,感觉有虚接或者是板线打火

网友:
问一下淘宝

网友B:
很正常。这个就是集成了MOS的管子。就是给CPU供电用的。一般只有小型工作电流的才这么设计,大电流的很少这么干(其实目的就是让设计者根据自己的电路、负载自由选型MOS和电感)。集成也有集成的好处,一般不会是几个都同时坏。你看看有几路,工作条件(输出是不是都一致)。如果待机0.01A无短路情况下有触发,触发后电流变化后又马上复位,建议重点检查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特别是3V、5V的后级(就是待机不短路,上电短路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这个就是集成了MOS的管子。就是给CPU供电用的。一般只有小型工作电流的才这么设计,大电流的很少这 ...

检查有5V不稳的情况,有一路5V输出在后级电压从0V到5V多之间来回跳,检查不出来这电压是哪来的

网友D:
把原来的几种原件集成到一起了,一旦坏了CPU 显卡基本上就死翘翘了没得修了,加快电脑更新换代的步伐;赶快研究报价能力。

JESSEDD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有5V不稳的情况,有一路5V输出在后级电压从0V到5V多之间来回跳,检查不出来这电压是哪来的

因为有些CPU是集成了多设备。所以你看有几个这种元件,有些是CPU Core供电,有些是显卡供电。但不排除就是后级出问题了

不过电流没有上来的话,没有0.2  0.6  0.x这种跳变的话,应该不是CPU这块的问题。建议重点检查3V 5V电路。这个不需要找机型的图纸,只需要找3V 5V芯片的型号的Datasheet,来根据脚的定义查

一般3V 5V的电路不是很复杂的。就是各路信号OK和PowerGood信号,先确保3V 5V没问题先

部分后级可以断开的,例如你看5V不稳定的那个是不是后级存在短路的情况了,可以用烧鸡大法配合可编程电源来定位

网友E:
型号FDMF3037就印在上面,别看第一行。你偏偏看第一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型号FDMF3037就印在上面,别看第一行。你偏偏看第一行

找到资料了,以为第一行是丝印型号,后来找到第二三行才知道

网友:
IC+MOS管   TB有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原来的几种原件集成到一起了,一旦坏了CPU 显卡基本上就死翘翘了没得修了,加快电脑更新换代的步伐;赶快研究报价能力。

元器件报价,服务报价分开,合理报价

网友:
可以用显微镜看,这样看不清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元器件报价,服务报价分开,合理报价

几毛钱的电容你要收一百多的服务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几毛钱的电容你要收一百多的服务费

斯坦门茨有句名言:“划线1美金,知道在哪里划线9999美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斯坦门茨有句名言:“划线1美金,知道在哪里划线9999美金。”

斯坦门茨是谁?我们又是谁?等你身价上亿,别人请你换个手机电池你不也可以收个两万?这个行业你可以合理报价,但不能清报。你是售后当我没说,售后谁都明白那些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斯坦门茨是谁?我们又是谁?等你身价上亿,别人请你换个手机电池你不也可以收个两万?这个行业你可以合理 ...

买单是对劳动成果最好的尊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无法用机器代替的人工成本是最不好衡量的,也就是常说的人工无价,同样的故障,不同的维修师傅报价不同很正常,能力与时间便是最好的溢价,当然消费者拥有投票权。

网友:
淘宝卖家肯定知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