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360M-E 不出供电维修,附UP1540P芯片脚位图

楼主(2019-08-13):
型号:TUF B360M-E GAMING
故障:不亮机
损坏原因: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摔了)

维修:开机首先打一遍值,各电感,USB数据线,各场管(其实只量了CPU供电的场管,无击穿),无短路(CPU供电二极体值0,正常,8代CPU),插电源可触发,测CPU供电无,SA供电无,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无。
多供电均无的情况,优先修复内存供电,检查内存供电周边无掉件,供电芯片型号UP1540P,论坛搜索只有一个朋友发过一个点位截图,但很模糊,打开图纸库,找到ASUS 主板资料,寥寥无几,在此感谢宵神前几天分享的几张图纸,在他发的H110I-PLUS图纸里面找到了这个芯片,但它用在了VCCSA供电,对比点位截图发现脚位大致相同(截图看不清,只能看清都是10引脚),应该是同一个芯片。

测无短路,VCC 12V正常,EN0V不正常,跑线EN发现连接一3脚管子,管子一端接地,一端接EN,还有一端则是5V,显然是此管子拉低EN导致内存供电不出,没看懂不要紧,看图,这台电脑没有画图软件,屏幕画笔画出来的有点难看,将就下吧。

现在的情况是,EN控制那个脚,本来应该在按开关后被拉低,使管子截止,EN高电平,但现在却是5V。
一般来言,我需要查EN控制脚连接哪里,为何高电平,但这个板子太新,宵神都米有资料,再加上我是个懒人,懒得跑线了,所以我直接摘掉管子,使EN无控制, 再开机量内存供电1.2V,CPU供电正常,接屏已亮。
不用担心待机状态下会输出内存供电,因为内存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在开机后出现。

加分并不会减少你的下载分,所以不要客气,用你们的下载分狠狠蹂虐我吧!

补充,上面画的图纸懒了一下,少画了一条线,在此补上(这个上拉的电压是我随手写的,我没具体量)

网友:
我没啥分,但是必须顶楼主分享。

网友A:
TUF B360M-E GAMING UP1504P_RT7276G 2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和电路外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UF B360M-E GAMING UP1504P_RT7276G 2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和电路外围!

666,板子已经拿走了,如果不是信号问题估计就是PQ2208或者PQ2209掉了,话说你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板子已经拿走了,如果不是信号问题估计就是PQ2208或者PQ2209掉了,话说你有图纸啊................. ...

有啊!

网友:
...................所以你说的没资料,是没有点位BIOS之类???

好吧怪我没问清楚....................

网友:
要图找图神--宵神

网友:
这个掉没事的华硕好多小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偷懒的修法

网友C:
EN 是它的几脚呀                                 9脚吗

网友:
真懒到家了,不过无点位只能这样了,

网友:
可以作为参考,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
神仙打架是亮点!圈起来,要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 是它的几脚呀                                 9脚吗

第七脚哦

网友:
老哥这图,拍的清晰。过程也挺详细的,赞

网友:
新板没修过。新板时序能讲讲吗?

网友D:
内存供电芯片缺少开启,导致无供电。板子这么新,过保修了吗

网友:
可以作为参考,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芯片缺少开启,导致无供电。板子这么新,过保修了吗

摔了的,显卡接口都烂了,不保的

网友:
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
厉害厉害 这都可以修好

网友:
位置在这个地方

网友:
还没修过新版,心中没时序

网友:
楼主真的  哈哈  我也是这样修的  有点懒了啊

网友:
学习啦!说不定以后用的着

网友(2019-11-26):
你这板至少还有个上拉电压,我修的这h81板上拉都为0V,有点位图,可就是看不到它从哪得到的供电,连是几V的电压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