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GI5CNXA MB V1.0 战神Z7M-KP7GC 淘宝买的原厂(桥和EC)

楼主(2019-08-13):
机型:战神Z7M-KP7GC

版号:GI5CNXA MB V1.0
CPU:SR3YY
桥:SR40B
显卡:N17P-G1-A1

第一次会掉几次电后正常显示,开机快。测试正常

桥和EC一起打包 bios.zip

网友A(2019-09-24):
楼主的程序没有问题,已经验证。GI5CNXA MB V1.1也可以用。至于为什么用到,我另发一个贴说明

网友B:
我想问下。这款机是不是要用电池才出公共点的

网友(2020-04-09):
为什么我刷了以后触摸板用不了,以前是能用的

网友(点评):
版本不一样了,这个是1.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这款机是不是要用电池才出公共点的

没有电池也能点亮的,证明没有电池公共点应该也会有电压

网友(2020-05-20):
下来试试看,正好有一台桥坏的

网友(2020-08-1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没有问题,已经验证。GI5CNXA MB V1.1也可以用。至于为什么用到,我另发一个贴说明

链接??  你发贴了没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池也能点亮的,证明没有电池公共点应该也会有电压

肯定版本不对

网友(2020-09-27):
亲测良机快

网友(2020-11-09):
下来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
同机型GI5CNXA MB V1.1,原故障不触发,刷了以后EC后能开机了,但是触摸板用不了!!!

网友:
同机型GI5CNXA MB V1.1 验证可以用 触摸也可以用。完美使用!

网友(2021-06-13):
我i的电脑键盘不能用,更换ec就不显示,换回原机还是不显示,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这款机是不是要用电池才出公共点的

必须插电池才能开机,不然公共点电压出不来

网友(2022-04-18):
感谢  一次点亮  测试OK

网友(2022-09-24):
刷开机了    显卡  网卡 好 好的

网友(2023-11-27):
V1.1也可以用吗  开机电流0,6能用不

网友(2025-01-24):
感谢分享,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