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CF360一开开关,房子的漏电开关就跳闸。请大神支支招!!

楼主(2019-08-13):
BGA CF360一开机器开关,机器灯一亮,马上房子的漏电开关就马上跳闸。请大神支支招!!谢谢~~!!难道机器有哪里漏电...??

网友:
拆掉 开关, 搞一更 铁丝 上去。。你看他还跳不 。。。。。

网友A:
空气开关A数小了,换一个大点的就好……

网友B:
先判断是过流保护,还是漏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气开关A数小了,换一个大点的就好……

你BGA是怎么接出来用的?有没有专门从电表拉条专线出来然后接空气开关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判断是过流保护,还是漏电保护,,,,,

一开就跳,应该不是过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开就跳,应该不是过载

那可能是你的机壳漏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你的机壳漏电了

兄弟,怎么解决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怎么解决它!!??

只能拆开,一点一点的找,,可以用摇表来测试

网友:
是不是没有接地

网友D:
带不动或者你bga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不动或者你bga短路

估计是短路

网友:
注:机器因短路跳闸,故障已解决。具体原因:因上风嘴发热芯火线皮破,导致火线接触到金属壳短路导致。做好绝缘就可以。万分感谢月饼老师提供联系方式,万分感谢苏工技术支持,。

网友:
把上管,下管都集成在一起的了。卖芯片的肯定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