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笔记本开关线多少钱

楼主(2019-08-13):
为什么按开机键后会烧起来,吓死我了

网友:
这个不是接开关的线吧
线不贵 最好找专业的测试下 看看别的地方有无问题

网友:
这线不贵,看下多少P的,可以买通用的

网友:
这应该是小板有短路才会烧成这样

网友A:
我上次也碰到了,直接冒烟,还以为是主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碰到了,直接冒烟,还以为是主板烧了

那你买了根多少钱

网友:
怎么回事,什么原因知道吗

网友:
检查有无短路,表笔划看看主板是否正常,这个开关板和线某宝有买,上机先测量有无短路。

网友:
网上买通用的 然后自己裁

网友:
排线带usb小板?

网友:
软排线   某宝搜一下就有
间距对, 触点同面 ,长度不要短就行了,

网友:
淘宝 几块,

网友:
是不是插线的时候插歪了?导致短路?

网友:
线不贵,也不是开关线,应该是接usb板之类的,查下短裤位置吧。

网友:
这个不贵5-10元左右,最好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飞线            有可能短路了

网友:
楼主,你不会是没插好烧了的吧,

网友:
要是急用,就飞几根线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