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820-3203a 开机连续当当响 一直响个不停

楼主(2019-08-13):
开机白屏 连续开机声当当响个不停 ,桥焊接过 ,怀疑cpu问题还没 焊接。不是内存报警3声响,有修过的给个建议,少走弯路
cpu

网友:
线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复位芯片......

网友:
显卡 虚焊

网友:
内存
坏了 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是反复重启吧,查时序吧,应该是有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苹果几乎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