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530进水求配件资料

楼主(2019-08-13):
求配件资料L530的板子求配件资料,图中芯片资料和3个小电阻阻值,谢谢各位

网友:
TI的资料你还找不到?

上面不是写着型号了么,TPS51461

右下角的紫圈电阻目测连接到芯片16脚是PGOOD信号,是芯片输出电源好的信号,连接一个电阻用于上拉(具体阻值靠经验估值也可以,设计手册是:100K)

另外两个电阻接哪儿的不清楚,差不多也可以估值的

网友:
谢谢了没搜51461

网友:
刚查询了一下,这个芯片应用比较广泛,通常在TP上设计是用于VCCSA的,有两个VID信号,通过高低电平的组合来决定输出电压。右下角的电阻是4.7K

右上角的两个电阻,也是4.7K。这两个电阻还有旁边的电阻都是连接到TPFP1接口的,触控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