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 X711 板号P755DM2 开机进系统报警掉电

楼主(2019-08-13):
这个机器也是蓝天代工,都知道这蓝天的机器,掉电 报警,要么是不认显卡··或者显卡温控出问题,但是呢 这款机器就是奇妙,进系统显卡都认的到,没多久就报警掉电  风扇就CPU风扇这边会转··但也不是那么重疯狂转的那种。拆机修了显卡的温控 6脚MOS管··我是 16 34直接链接··装机器还是一样··爱··莫名其妙。  求大神

网友:
昨天碰到一个,八短报警,显存问题,立马放弃了

网友:
未来人类显卡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这款也是神机了,能接到蓝天已经很不错了,我都没见过

网友:
这个机器时序感觉很乱,,不能按平时思路来修

网友:
坐等大神答复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滴滴滴报警,但是显卡能用,最后放弃了

网友:
上逻辑分析仪,看看是什么东西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温控的解决方法也和你一样,但是就是解决不了。

网友:
你先换风扇!  我曾经遇到过就是换的风扇

网友:
故障点已经比较明显了,显卡风扇没转。蓝天机任意一个风扇不转或者转速不够一样会报警的,SMB总线那个隔离MOS只是其中一个常见问题哦

网友:
上个月修道过  是显卡问题  修不了  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直接拆了不可以?干嘛还要连啊?

网友:
这个有用感谢

网友:
弄好了吗,最后怎么着了

网友:
换风扇就行了,我遇过了,当时辛亏仓库这个风扇有现货,装上就好了

网友:
现在风扇已经订货···等到货装上··就知道啦。。。。

网友:
好了 是风扇坏了········俩个风扇对换一下 一个不转· 订了现在开机正常不掉电了···哈哈哈

网友:
显卡风扇都不转修风扇啊,显卡风扇供电有问题直接修供电,还有温控芯片蓝天的确实容易坏。供电正常那就干ec吧!8587的ec!我在蓝天工作入门小白的建议

网友:
蓝天的还有一样报警也是风扇问题,他风扇转的好的很就是报警,也修到过

网友:
蓝天的显卡出问题不好修,bga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