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暗屏怎么修,换了屏幕好

楼主(2019-08-14):
笔记本屏幕暗屏怎么修,换了屏幕好了。
我想知道原来的能修么怎么查哪的问题?

网友:
换屏就好的话肯定是屏本身的问题   一般暗屏的话应该是屏幕的保险断了    可以测量测量  是的话换个保险   然后看看其他有没有断路   因为保险烧了的话一般有可能会烧到别的地方!!!!

网友:
笔记本屏暗屏一般能修的  重点查下升压部分线路

网友:
笔记本屏幕暗屏  屏幕本身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供电 保险     如果断开   量量有没有短路    修过好多   短路的一般  后面电容短路 就几个大点的电容       没有短路  就找旧屏拆 升压芯片换上就好了              我反正基本都能修好     实在修不好   改个小板上去    现在也有卖暗屏修复器的  实现升压效果 只改个  供电开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