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机怎么加固态硬盘,显卡怎么这么牛

楼主(2019-08-14):
客户说自己的一台主机太慢了,让重装系统,我晕安装系统也很慢,感觉那个东芝硬盘反应太慢了,想加个固态没有电源插头,客户说光驱还要用,这主机也太牛X了吧。 电源线只有两个插头,长度拿捏得太好了,绝对不长1CM。
客户说你看这,功能挺多的,买的挺划算的。

客户说这显卡静音,散热器也很大。本人见识少,这显卡怎么少了一截呢?

看来只好在电源线上面焊出来一根硬盘电源线插头了。

网友:
X宝有SATA硬盘电源头一分二

网友A:
接了这么多硬盘啊

网友:
华硕品质,奸若磐石

网友:
低性能的显卡用不到最高速度,所以它就这么短就够用了。

网友:
节省材料,降低成本

网友:
只要前面7脚通了就行,虽然走的pciex1,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中低端显卡带宽是足够了的。我还有个烂显卡直接割了后面还不是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了这么多硬盘啊

很怪异的,实际只有一个东芝硬盘和一个光驱,剩余的两根线连到了前面板的USB口上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不能走PCIE通道吗?有空余PCIE的话,就能固态呀!?

网友:
能显示就行

网友:
有一分二的线买,你要是急用可以剪个头来接上用,就是不美观而已。

网友:
不错的家传宝物,难得一见。

网友:
ssd接5v就行,用杜邦线插usb的脚上

网友:
华硕把节约,发挥得淋漓尽致

网友:
原硬盘直接卸掉装固态

网友:
节能静音,稳定不易出故障。

网友:
这个是不是品牌机的OEM显卡?

网友:
这样的显卡明显就是低配的

网友:
废旧电源剪一个插头,连上,一毛钱都不花搞定

网友:
这个显卡应该是AMD的4倍接口,速度还不如核显,就是一个摆设,哈哈。

网友:
品牌机大家都懂的

网友:
找个一分二的线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
太卡了,啧啧啧

网友:
个人越来越 。。。讨厌华硕

网友(2019-09-20):
品牌机不都是这样   刚刚够用就行 多一点点就是成本      焊接实在点   就是美观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