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卡慢怎么办

楼主(2019-08-14):
联想S415卡慢,拆机发现在EC有两脚长霉了,洗干净了好像好一点l,但还是卡慢。不知道EC周边电阻有没有变值引起的。因为我拆开时看到了一个像蟑螂一样的小虫子在主板上抓,EC两三只脚有起霉,附近的电阻电容,三极管什么的好像有点不明液体浸蚀的样子。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有师傅给我一个好的检修思路吗?谢谢 了

网友:
找个图纸对照着把那些看似腐蚀的件挨个测一下阻值

网友:
若是EC附近腐蚀严重 建议查下EC 看看EC下面有无腐蚀

网友:
3楼说的很到位,看得见的先处理一下,然后考虑EC下面有没有腐蚀的,另外还得换自己硬盘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好的,谢谢 ,我正准备找个图纸检查一下周围零的值

网友:
按照我这个方法搞搞功率试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6043-1-1.html

网友:
对 看看 有没有进水腐蚀  先处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