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重值CPU。

楼主(2019-08-14):
如标题A1466有时能开机有时却不行,上电流表测试能开机的时候0.6以上,开不了机时候只有0.5。加上机器是2修机 CPU动过果断 上BGA加焊试试。  加焊完毕上机测试还是一样电流0.5 ,  这是要逼我重值啊,用圆珠笔画好线{建议用镊子划   圆珠笔洗板水一洗就没啦 卧槽 }   上BGA拿下来,值完上机测试正常开机。

 会员834180300鑫豆2024-7-27 11:36
 会员1082300鑫豆2024-4-7 11:12
 会员164052300鑫豆2024-1-30 14:39
 会员308833300鑫豆2023-12-20 16:23
 会员514266300鑫豆2023-10-19 09:47

网友A:
不错, 这个CPU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这个CPU不好做。。。。。。。。。

其实还行,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cpu都可以弄

网友:
卧槽 赖斯 没有做过这个

网友B:
修了7-8台了 多是这个地方 要么就是旁边腐蚀断线了

网友:
CPU不好做啊  楼主可以啊

网友C:
要用专用BGA风嘴吗

网友D:
我都是用高温胶带贴的,你居然用笔画,

网友E:
CPU植完不是会有点弯吗,直接拖平上BGA就可以了吗?还是有什么技巧

网友(点评):
植完球是不会弯的,加热锡球时两头会有点弯,没关系的,做到板上就好了。

网友F:
这个CPU不好做!!!!!我那个CPU弯曲,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太优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专用BGA风嘴吗

不用  直接BGA就行     反正弄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植完不是会有点弯吗,直接拖平上BGA就可以了吗?还是有什么技巧

我的CPU值完不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高温胶带贴的,你居然用笔画,

我换那个A1286的显卡用铅笔划线,或者拍照,对比。CPU还没换过呢

网友G:
楼主厉害啊,这真不好植啊,上次做过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啊,这真不好植啊,上次做过没有成功

植球是小事,我画的线没了   我装上OK了  这才牛逼

网友H:
重置返修率高不高啊   一般我碰到板载CPU坏的就直接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置返修率高不高啊   一般我碰到板载CPU坏的就直接不想修了

我这个是CPU虚焊 不是CPU挂了,   CPU挂了 换CPU

网友:
植球水平高超啊,这种CPU一看到就头疼……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修了7-8台了 多是这个地方 要么就是旁边腐蚀断线了

你是来混经验的么

网友:
这要是不好可头疼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呢,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BGA好焊不啊,听朋友说不好焊,空焊比较多,我还没有试过。4,5,6代CPU的钢网都一样吗。

网友:
用什么BGA,一般BGA都会温度不均匀,变形

网友:
这个CPU不好焊,不错

网友:
我植球时CPU都会有点弯,不敢直接上BGA,必须先把CPU压直后才做。楼主厉害,你是怎么做到不变形的?

网友:
怎样焊CPU不变形  指导下

网友:
会返修吧   我有块放电就能开机   值了CPU 用了5天又出现老问题

网友J:
这款CPU,只要拆下,就会变形。楼主是怎么保证不变形的?
另外植球的钢网也不好,网孔太小,但锡球必须用0.45的,否则下面的电容会比锡球还高。楼主的钢网是哪里买的?

网友:
这种CPU,只要好的,成本一般都要400以上了吧,风险收益比很大, 估计也只有修苹果才值得搞了。

网友:
BGA对位都是靠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款CPU,只要拆下,就会变形。楼主是怎么保证不变形的?
另外植球的钢网也不好,网孔太小,但锡球必须用0 ...

TB买的啊  小郭本本IC      几块钱   我就用的0.4的球

网友:
遇到这问题一般我都是不修了,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来混经验的么

这是上一个帖子华硕H81,不触发的内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高温胶带贴的,你居然用笔画,

高温胶带不怕洗板水吗?

网友:
那一修搞蛋啊,知道cpu问题是没焊好咯,我以前搞错苹果显卡,不需要贴,凭感觉一样可以贴的很好

网友:
我的一台A1466的,开机电流也是跑的0.46不动了,加焊CPU没好,要重新植球试试吗。

网友:
修苹果还真是门技术活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cpu是长方形,感觉不好做啊,很容易中间虚焊

网友:
之前植株换过CPU,费了几个小时才弄好
用了不到1个月,CPU又不行了,以后碰到这个本CPU坏的直接放弃
CPU太薄容易变形,很快就会坏

网友:
这CPU确实在值的时候容易变形,楼主很厉害。

网友:
我靠,这种U都可以换,牛逼

网友:
这个一步一步找靠谱

网友:
正在搞这个U  我的钢网不行  直球好痛苦  都摆了好几遍了!!!!

网友:
不敢搞这个CPU,风险有些大

网友:
厉害啊这都能搞

网友:
这种CPU是长方形的!很容易变形弯曲!楼主是怎么做到不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CPU不好做!!!!!我那个CPU弯曲,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种CPU我基本不搞,拆下来会变,把人搞死。

网友:
我只加焊过,没有拆下重植,听说会变形

网友:
尝试过好几次做CPU CPU都弯的很严重,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会弯 中间都是空焊

网友:
兄弟用的什么bga焊台

网友:
我都是用铅笔画。用2B的铅笔比较清晰。

网友:
CPU是我的死穴

网友:
这都可以的嘛,还是高温胶带靠谱

网友:
混点经验 仅此而已

网友:
楼主太牛B 了。苹果的机子最难弄了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
牛逼的技术啊

网友K:
就是有点费时间
费啥时间 半个小时就搞定
详情

网友:
这CPU 都很干好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有点费时间
费啥时间 半个小时就搞定

网友:
做CPU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网友:
这种CPU有点喜欢变形,楼主是如何处理得?

网友:
怎样才能做到保证CPU的拆装过程中保持CPU不变形呀

网友:
除非是有现成的CPU一般我是不会买这种CPU去更换的

网友:
这么屌的吗 上来就干U 厉害

网友:
我做过一次 失败了 在就没尝试过 。。。。。

网友:
这个划线我一般是用手术刀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CPU没弄过,太贵了不太敢做。再就是不是很明白,楼主划线是怎么回事,望楼主指教

其实不需要画线,很简单的,CPU放上去看四边角有没有放到位就行

网友:
来评论区换点经验 哈哈 、、、、、、、、、、、、、、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一台这样的,我说是CPU,客户不相信

网友(2019-09-13):
我都是用笔刀的背面在芯片的对角划十字。 圆珠笔我也试过,擦拭焊膏的时候直接就没了

网友:
这个CPU不好做。。。。。。。。。

网友:
现在很多集成度高的本好难修  BGA要求高  这种我一般都是直接植株   加焊很多不稳定

网友M(2019-11-10):
这种CPU植锡有植锡工具吧

网友:
楼主推荐一下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CPU植锡有植锡工具吧

钢网啊   直接加热的那种。

网友(2019-12-12):
这技术绝对不一般

网友(2021-07-22):
厉害  我遇到搞cpu直接放弃

网友:
苹果的U也可以换啊,厉害厉害

网友(2022-08-21):
不需要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