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W改硬盘接口求高清图

楼主(2019-08-14):
如图,原主板是带字库板载硬盘来的,开机卡LOGO,发现拆掉字库正常了,字库芯片找不到,主板还有个硬盘接口是空的,插座是自己焊上去的,耦合电容4个都装上去了,硬盘供电也有3V和5V就是不认硬盘,我看某宝有类似主板型号是L15W的,板号是MA20,我的是MA30.MA20的带硬盘接口,但是看不太清图片,不知道哪里还有没上件的地方,求助论坛看有没有修到这款机器求上传图片,谢谢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到CPU,是不是有断了线

网友:
不好搞这个  只能跑电路

网友:
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楼主真乃大师也。小白路过学习学习。这CPU旁边肯定还差电阻电容之类是给硬盘的.

网友:
这个要是有图纸了可以改好

网友:
一般硬盘接口的3V供电是不采用的

网友:
直接换个EMMC硬盘

网友:
改一下电脑的硬盘模式和刷BIOS,板载EMMC硬盘的模式不用同,如果改了加机械没有意义加固态成本在哪里,还不如直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