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19-08-14):
手里的机器是进水了的板号820-3476-A,进水位置在硬盘底下,硬盘已经报废,手里有一台A1466硬盘通用,更换硬盘上去依然不认硬盘,开机文件夹问号。
测量硬盘接口附近
一、负责数据的电容,两端打值,正常,没有很明显的阻值偏差和短线。
二、硬盘的8脚复位,正常。
三、硬盘的47脚PWR_EN。3.3V正常
四、硬盘的时钟请求和100M时钟抓波正常。
五、J3700直连桥的几组信号线打值没有明显偏差
以上是硬盘接口的条件
返回去查桥的SATA模块
论坛里最多通病的是SATA1.05V这个电压,直接追到R1370测量为1.045,偏差不大正常。
再就是SSD_PCIE_SEL_L,这个分别出去了四个1K,全都正常1K,且上电后也为低。
我觉得条件也都满足了,但就是不认硬盘,求助给位大佬大神,看看我还有啥遗漏的或者大家有修过这种机器进水后不认硬盘的经验教教我。
以下是我测量的一些信号的截图。

此贴终结,我已经修好了,我这帖子里就是全部的硬盘条件,不认硬盘只要按照我帖子里的条件去测量,还是认不到就换硬盘,我这个只需要用装个系统就好了,已经修好了,搞定,多谢大家给的意见。

网友:
苹果维修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
硬盘接口里面没有进水吧,遇到过不少网卡接口里面进水的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到CPU,是不是有断了线

网友:
换个硬盘接口试试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问题 是不是到CPU里面了

网友A:
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楼主真乃大师也。路过学习学习。不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楼主真乃大师也。路过学习学习。不刷BIOS试试

BIOS关系不大,而且确实也已经刷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楼主真乃大师也。路过学习学习。不刷BIOS试试

大师有何指教,不妨说来听听,吾辈三脚猫功夫,实在难敌重重困难。

网友C:
你把接口去掉看看下面断线没,还有你进PE看看认硬盘不,你不能看见出文件夹就认为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有何指教,不妨说来听听,吾辈三脚猫功夫,实在难敌重重困难。

3.3vS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接口去掉看看下面断线没,还有你进PE看看认硬盘不,你不能看见出文件夹就认为不认硬盘,

进过苹果系统安装界面看了不认,开机长按ALT去查看引导选项的时候也没发现硬盘。纯PE没试过,目前在测量是否断线,测量接口是否断线或者接口与硬盘之间是否断线我用的是对比法,就是没插硬盘之前的阻值和插了硬盘之后的阻值并与另外一块主板做对比。

网友:
嗯,硬盘主供电是正常的,还有接口的第七脚的3V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接口去掉看看下面断线没,还有你进PE看看认硬盘不,你不能看见出文件夹就认为不认硬盘,

大神,是的,找了个云海的UEFI的PE进去后,可以看得到一个苹果的盘,手里机器是A1502的但是用的是A1466的硬盘去测试的。硬盘不兼容会导致这种情况么??

网友:
硬盘  问题还没有搞好吗

网友:
14年的1466不能通用15的机子

网友:
来等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