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充电芯片坏导致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08-14):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客户反应手机电量剩余10%放了一晚上充电第二天发现不开机,根据描述展开维修连接USB充电电流表无反应,拆出机器数据线接入尾插测量电池座正极为0v,正常的机器约4v左右的电压。

用可调电源触发开机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并且可以正常连接电脑,大致判断USB管理芯片可能性低。重点放在充电IC这块分层,测量尾插过来5v送给充电IC正常,接着测量了充电IC工作条件正常,尾插检测正常,拆除充电IC打焊盘对地阻值正常,果断更换充电IC。

装上新的充电IC后不贴合接上尾插插入数据线去测量电池座子正极有4.1电压正常了,贴合上下层装机测试。

充电电流达到2.15a,连接电脑也显示正在充电。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所以是ic充电芯片坏了么?换了就好了是吧

网友:
测量充电输入时正常的,焊盘也是正常的,大家都正常就只能说充电IC不正常了

网友:
这个维修真的是快准狠

网友:
测试的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