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温度高

楼主(2019-08-14):
641的cpu,供电正常,换大风扇也一样温度高关机,换cpu正常,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没得办法,换铜管,amd温度比intel就是高

网友:
你换个631,3670的试下

网友:
反正也不值钱,换好的风扇都比这个U贵,直接换U把。

网友:
你这是主板带不动,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