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5ISK USB2.0坏

楼主(2019-08-14):
联想拯救者15ISK USB2.0坏
版号:SuperX5B VC
故障:一个USB接口用不起2.0 U盘
取硬盘进PE,USB1 3.0 可以使用,2.0不能使用,查供电5.1V正常,数据线D3,+DATA0对地阻值0.58XX,其他数据线都是1.4XXX这里明显过低.

断开R279 阻值正常。查P0_USB2_P2 直接到PCH ,玩完了。。。

期间把数据线飞线到旁边USB2.0的电阻上。开机两个USB不能同时使用USB2.0 U盘。
一组数据线确实不能同时用2个设备,同时证明接口完全没有问题。
查看图纸想到替换数据线。

找到位于桥旁边的TP20, TP21(找TP16  TP17  半天没找到)一样的。。

飞线后。进PE,同时两个2.0 U盘。正常了。

完成。A壳也坏了,等到货。。

网友:
没人顶,自己顶一个!

网友:
帖子发不起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写详细些,测了哪些条件,阻值多少,不然怎么帮你

是我发的经验帖子。。里面有维修好的步骤。可是看不见正文,就看见标题。。不知道论坛咋个乱码了。、

网友A:
问题写详细些,测了哪些条件,阻值多少,不然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