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admini2开机过程中充电电流正常,息屏后不充电

楼主(2019-08-14):
  本人维修中的一台ipadmni2,扩过容,开机过程中充电电流在1A至1.4A,开机后正常的充电电流维持一分钟左右,息屏后充电电流下降至50MA左右,维持几十秒降至零,显示充电,但越充越少,更换电池后故障依旧.  此机更换了U2,充电IC,怀疑是充电保护管Q8123的问题,型号为P17-1542,手里没有这个元件,没有更换,维修期间更换过R8172与R8173,8172发热,先短接的,后更换了,这个故障哪位大神遇到过,求指点,多谢!!!

网友:
换尾插排线啊  屏亮有电流是屏幕消耗的电流 并不是充电电流

网友:
谢谢回复,我换个试试,

网友:
连接电脑看下电池信息 然后考虑尾插

网友:
电源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