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秒杀YOGA710-14 不充电

楼主(2019-08-14):
今天在吧台测试一台电脑的播放视频性能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位美女,美女说电脑充不进电,着急用,让帮忙看看,直接不多说,接过电脑用我的适配器开机试试先。
  插上适配器按开机,能进系统,右下角只显示电池,还有6%的电,没显示适配器插入,由于用的是我的适配器,说明客户的适配器也应该是好的,排除适配器的问题,根据我20多年的经验来看,应该是电脑充电口或者主板保护隔离部分的问题,直接给客户报价200,同意修就现场拆机维修。客户估计也是被我的外貌征服了,也没还价,直接说修吧。
    首先目测充电口没有明显异常,拆机...
拆开后盖,插上电源,测主板上的JDCIN 19V有电,说明这个带线的充电口是好的,那就查保护隔离电路
打开图纸找到保护隔离部分,首先测PQ301和PQ303对地阻值OK 通电再测PQ301电压,5脚19V,123脚无电压,说明保护隔离没打开,测得4脚控制级也是无电压,这是N管,4脚要有高电平才能导通,既然控制级无电压,那就追查4脚来源。4脚受控于PU301   ISL95520HRZ-T_QFN32_4X4,通过电阻连接到芯片的30脚ASGATE。测得芯片的30脚也是无电压, ,继续追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首先测芯片的主供电18脚无电压,断电测试对地阻值为15 好,问题找到,从图纸可以看到主供电来自于PD301,主板上找到PD301,测得3脚有19V,再看旁边的PC320 PR324 肉眼就能看到的故障,看官们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发帖不易,老铁们看完能否给点分鼓励一下,谢谢大哥们了!

 会员251471100鑫豆2025-9-15 02:19
 会员827333100鑫豆2024-10-24 10:08
 会员329053100鑫豆2024-8-8 17:51
 会员108795100鑫豆2024-7-8 12:29
 会员206886100鑫豆2024-6-30 14:49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lenovo-Yoga-710_LA-D471P_r2.0 - sy8288r-rt8812a-ncp81208-.pdf

网友A:
男人征服女人只有一种方法,你居然说是外貌

网友:
不是只有钱才可以征服女人吗

网友:
没有美女图,我还是选择给个中评吧,下次要记得发个美女图,不说是精华,好评还是有几个的。

网友:
肉眼看像是烧了吧,是吗

网友B:
把美女的图发上来,把你的也发上来,职业专业鉴别美女帅哥

网友C:
充放电芯片烧了才会造成烧这个电阻

网友:
是不是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放电芯片烧了才会造成烧这个电阻

电容吧,短路了

网友:
好像看见电容坏了

网友:
样貌就不知道了, 实战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男人征服女人只有一种方法,你居然说是外貌

你说是钱,你找的就是爱钱的女人。你说外貌,你找的就是肤浅了女人。你说是情义,你找到的就是有情有义的爱人!你希望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是钱,你找的就是爱钱的女人。你说外貌,你找的就是肤浅了女人。你说是情义,你找到的就是有情有义的 ...

天啊,这是车给你配好了,油给你加满了,路给你清场了,结果你居然说你不会开车,这就是传说中的技术宅男吗

网友:
最好那个图,很像 g470的机器,别忽悠我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放电芯片烧了才会造成烧这个电阻

电容击穿损坏

网友:
技术分享,不易,有含量

网友:
技术分享,发贴不易点赞

网友:
没见过这样吹自己外貌的  哈哈   电容裂开了  简单明了  熟路清晰  佩服

网友:
没有美女图,是不是考虑给个差评啊

网友:
楼主这两百挣得轻松,关键是还有美女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放电芯片烧了才会造成烧这个电阻

充电芯片供电的一颗滤波电容短路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自

网友:
思路清晰,干净利落

网友:
大家都在要求看美女,你就不该提是美女修机器,提了又不整图片

网友:
这个有用感谢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明显。

网友:
字写得太大了,看得好累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发帖不易呀,给你赞一个!

网友:
呵呵,捡钱的时间到了

网友:
肉眼就看到了,好久没修过电容问题的机子了,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发帖不易,好评!

网友:
过流了,把电子烧开了

网友:
电容裂开了

网友:
芯片短路烧了住电源电阻。。。。。。。。。。

网友:
大师啊   做维修都20年了

网友:
  哪你多要点钱好了  她也会同意的 是你没好意思多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美女的图发上来,把你的也发上来,职业专业鉴别美女帅哥

超速了啊,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啊,这是车给你配好了,油给你加满了,路给你清场了,结果你居然说你不会开车,这就是传说中的技术宅男吗

你们开的是火箭吧?车都跟不上

网友:
楼主  记得下次吧美女图片附上更好

网友:
是通病了,昨天也修到一台一样的

网友(2020-04-29):
仁宝的板子都那么回事

网友(2020-08-01):
保护隔离电路查图纸好修

网友(2021-07-10):
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