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JOSHUA-H61-UATX 1.0的图纸

楼主(2019-08-14):
(图片)

网友A:
这个没图纸,板子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图纸,板子是什么故障

2个故障。先是不触发,查到一个P型MOS击穿。更换后能触发了。再遇到不出桥供电,一个类似LM358的单运算放大器不输出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图纸,板子是什么故障

实际上是有图纸的,故意不放出来。我找到局部图纸,连原件编号都对。

网友:
漫漫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