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大家,iPhone6p开机重启循环

楼主(2019-08-14):
求助大家了,刚刚把电源周边的屏蔽罩拆下来后,开机白苹果重启,开机触发后,300多ma持续3秒多一点黑屏,循环重启,是不是翘屏蔽罩把周围弄坏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查,这个开机电流是什么的问题呢?求助大家了

网友A:
开机漏电,查充电部分和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漏电,查充电部分和USB

开机正常 但是到300多就重启了,我刷机iTunes报错9 是不是硬盘虚焊了呢?

网友:
是不是cpu 爆锡了

网友:
刷机刷不过去,报错9,刷机到进度条,进度条不动,然后黑屏到duf模式,然后报错9

网友B:
先拆了 硬盘 刷一下看看 能不能到百分之19   查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  报错9 大多数情况是硬盘 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拆了 硬盘 刷一下看看 能不能到百分之19   查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  报错9 大多数情况是硬盘 的问题

好,我试试,拆了硬盘刷到多少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主电源旁的逻辑码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我试试,拆了硬盘刷到多少是正常的

刷过百分之19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过百分之19是正常的

拆了硬盘刷机爱思报错-40 到2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了硬盘刷机爱思报错-40 到20%

这是正常的   应该是硬盘故障  或者硬盘工作条件故障引起的

网友D:
开机白苹果,电流定在200左右重启。有90的机率是硬盘。看电流。看电流。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白苹果,电流定在200左右重启。有90的机率是硬盘。看电流。看电流。看电流

看电流就是硬盘问题,可是重装之后还是不行  焊盘阻值正常  怎么确定硬盘好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的   应该是硬盘故障  或者硬盘工作条件故障引起的

重装之后还是不行  焊盘阻值正常  怎么确定硬盘好坏呢

网友(2019-09-17):
引用 网友E:
iphone6P重启白苹果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2145-1.html
iphone6p开机重启专题 https://www.ch ...

谢谢谢谢 辛苦大佬了

网友F:
报错9,拆硬盘刷机,出进度条不动,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报错9,拆硬盘刷机,出进度条不动,换个硬盘试试

谢谢大佬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