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选择?

楼主(2019-08-14):
大神都用什么风枪?

网友:
快客 2008垃圾疯抢

网友:
建议你买快克的烘枪,我用的都是垃圾型号ATTEN858D+和QUICK990,因为刚开始做这行买的,也用习惯了,就一直没换。如果坏了,就考虑买个好点的

网友:
我在 淘宝咸鱼 买了40块钱的,一样用

网友:
工具还是要用好一点的,,,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