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路图中这些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9-08-14):
主板电路图中这些符号表示什么意思,谢谢了:
一是: 其中100是100欧吧,4表示什么意思,1表示什么意思。
二是: 其中0.1U表示0.1UF吧,4表示什么意思,Y5V表示什么意思,16V表示16伏吧,Z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4 是0402 表示大小尺寸。。 后面那个就不知道是什么卵意思了。 16V

网友:
请说明以下字母所代表的电容的精度:J、K、M、Z。
参考答案: J——±5%;K——±10%;M——±20%;Z——+80%~-20%
有些东西没必要去深究,这个是无意中看到的,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我们只去看第一位数,即阻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