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2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9-08-14):
DELL 3542检测不到电池,不是电池问题,也不是适配器问题。电池有电情况单插电池可以开机,单适配器也可以开机,开机没问题。就是电池不能充电,进系统显示不存在电池,但是电池有电情况拔电源也不会关机,插上拔掉没反应。BAT_SCL BAT_SDA电压都没有。AC_IN#一直跳一会3.3一会没有。也没测出哪里短路,充电芯片换了,EC也换过,BIOS刷过。BAT_SCL BAT_SDA这两个信号直接连接充电芯片其他也没什么地方。搞不懂怎么查了,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是图纸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
刚刚上传的图纸还要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AC_IN#一直跳一会3.3一会没有,所有相关节点断开测试,看是谁把他拉低

网友:
电池接口,按照定义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不对的!

网友:
应该是那个信号不对。才会这样的。

网友:
电池上I2C通讯的上拉电阻测下,可以用示波器看下电池接口信号。

网友:
充电器和电池同时插上时,这个时候到底是用的充电器还是电池,这很重要。

网友:
试一下是不是先关机插适配器然后插电池,电脑开机能检测到电池,并且能充电

网友:
换个隔离管子试试

网友:
BAT_SCL BAT_SDA 不是EC 和充电芯片拉低应该就是上拉不对吧

网友:
AC_IN这个信号   还有就是电池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还没遇到过,上下管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