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K650D奇葩的闪屏现象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14):
品牌:神舟
型号 :K650D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正常进系统后闪屏,外接正常
接到此机时,一想闪屏,简单,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的着我出手?随便哪个维修店不就搞定了?
这么简单的故障怎么会轻易的跑到我这里来?拆机一看又是个二修机,脑海中还想着无限个可能,瞬间消失的无影踪。
闪屏故障可能性:1:屏幕问题  2:屏幕供电问题  3:屏时钟信号问题 4:屏线问题
步骤排除法:
1:先换了块屏幕,故障依旧 再换块,故障依旧,
2:测量屏幕供电,完全正常
3:测量时钟 和 信号线 完全正常
4: 屏线问题,每一条线都测量过,完全正常,不放心,发了一条新的屏线回来,装上,还是一样。
没招了,这么奇葩的故障,还是第一次见,能想到的都排除了,测量显卡供电 和CPU供电完全正常,示波器测量无任何杂波。

想着是不是显卡的温控异常引起的呢?
实际测量完全正常,不放心,换了一个温控芯片,问题依旧,神舟主板上通病的那几个转换管已经都被换过,BIOS刷过,我就不用再去考虑那些初级故障了。主板上测量了好久,各方面完全正常,进系统之前完全正常,进系统之后,一会就开始闪屏,闪屏如下:

想着一时半会也搞不定,暂没思路,不如先放下,修别的机器,几天后别的机器修的差不多了,这台机器客户已经打过几次电话过来问了,让我一直推迟着,今天正在图纸上看着,突然脑海中想到一个思路,是不是CPU或显卡某方面总线通讯异常导致?

想到了,马上打开图纸上搜索 SVIDSVIDCPU出来,去了CPU供电,测量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就是图纸上这点英文理解起来挺费解的,我的理解是:检测CPU有问题异常时,通过这两条线路H_CPU_SVIDCLK H_CPU_SVIDDAT信号上的电阻来关闭CPU供电

实际测量供电正常,排除这两个信号问题,下面来测量H_CPU_SVIDALRT#这个信号

H_CPU_SVIDALRT#这个信号,是一个总线异常,报警信号,测量电阻阻值,完全正常

再测量电压:

这是什么鬼?电阻这端正常,CPU那一端只有0.447V,莫非CPU有问题拉低了此信号?还是到CPU信号断线?
实际测量

接好:
再测量信号电压0.987V
示波器测量 三个SVID信号波形:

示波器上看的出来,CPU通过这三个信号时刻与CPU供电芯片通讯着。
问题总结:由于主板上H_CPU_SVIDALRT# 报警信号断线异常,导致CPU H_CPU_SVIDALRT#信号不能正常与CPU供电芯片通讯,从而引起CPU工作异常导致闪屏。
正常后测试,屏幕画面不再闪烁,故障解决:

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利害,能查信号极的都是高手,希望哪天我也能达到这个级别!

网友:
厉害这样问题一般放弃,涨知识

网友:
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清华同方IPXSB

chengyun20086 -5 -5 恶意灌水刷分|

网友:
厉害,这故障能怀疑到这信号着实厉害

网友:
闪屏维修思路之一,这种高质量贴,现在的论坛,很罕见,期待能加楼主为好友

网友:
这个信号不正常,CPU电压就不正常,他就要闪起来了

网友:
这个难理解 能想到这里的 不是一般人!

网友:
“问题总结:由于主板上H_CPU_SVIDALRT# 报警信号断线异常,导致CPU H_CPU_SVIDALRT#信号不能正常与CPU供电芯片通讯,从而引起CPU工作异常导致闪屏。”这是这是重点和难点,要考!

网友:
捕获大神一枚

网友:
这是高手 这样也行!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台深海幽灵在电池模式下进系统会闪屏,用可调电源正常,
但是在禁用集显驱动后,在电池模式下不会闪民屏。请教一下大神这种问题会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闪屏维修思路之一,这种高质量贴,现在的论坛,很罕见

网友:
这个牛逼,这你都能想到,不扶墙就服你

网友:
这种问题找得出来,的确牛。

网友:
这种高质量的贴要多多出来,才能让咱多学习

网友:
大神 厉害了   都能查到这信号上去了

网友:
闪屏谁会想到跟cpu供电有关

网友:
大佬级别的人物啊

网友:
修的好!那里能断线应有进液的迹象才对吧。凭思路能找到故障真是了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台深海幽灵在电池模式下进系统会闪屏,用可调电源正常,
但是在禁用集显驱动后,在电池模式下 ...

不会象ASUS一样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2019-10-12):
我。。。日。。看的我裤子都湿了  我只能说 不用扫码就能看到这么牛逼的文章 太感谢了 楼主牛逼  小弟刚上路 看来有的学啊。。。。精彩

网友:
超牛,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此案例应该编入修行

网友(2019-12-21):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台深海幽灵在电池模式下进系统会闪屏,用可调电源正常,
但是在禁用集显驱动后,在电池模式下 ...

CPU坏了

网友:
假如是我就没辙了 但跨度有点大  为啥怀疑这个信号?要查也是查PCH啊

网友B(2020-05-28):
请问如果联系您,我半个月买的神舟也因为闪屏翻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