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9-08-15):
手机
掉地上摔了一下,把屏幕摔炸了,然后换了一个屏幕总成,结果,开机无限重启,这是怎么回事?
手机

网友:
有没有不装总成试一下,或者是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先检查和清理电池座;不行换电池;
再不行就刷机;最后就是主板:元件虚焊,芯片虚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