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充电芯片坏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15):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电主板大电流。

  测量电池供电的对地阻值正常,再测量主供电的对地值时偏低阻值只有80左右,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阻值偏低但不是完全对短路一般都是芯片损坏引起,将主板上下层分离,测量基带部分主供电的对地值是正常的,那么问题就出在应用部分,直接熏上松香,上电发现U3300充电芯片上的松香融化了。

  拆下充电芯片后接电主板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补回充电芯片,将主板重新贴合回去装机测试,故障修复。

有很多下小伙伴问我咱们维修师傅用的什么图纸资料?

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A:
还没有修过X,话说这个机子主板分离,主板贴合是不是都必须要专门的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过X,话说这个机子主板分离,主板贴合是不是都必须要专门的模具?

我也没有修过,是要专门的模具。得添加一些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过X,话说这个机子主板分离,主板贴合是不是都必须要专门的模具?

不用专门的加热分离器,直接380吹下A板,是低温锡,很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