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动机绕组接错、接地、短路和短路问题的方式

楼主(2019-08-15):
断电情况下,用万用表电阻10K档测量零线和火线对设备金属外壳或接地线的电阻,如果很小或为零说明已经短路。首先用万用表的电阻挡R×10kΩ挡测量电动机接线柱对地的绝缘电阻,如果阻值很大,那么说明电动机没有接地;如果阻值很小,那么电动机绕组线圈或者引出线是接地的,也就是烧坏了的。另外,再用万用表电阻挡R×1Ω挡测量接线柱每相绕组之间的电阻,如果电阻很小,并且三相阻值不相等,那么就说明绕组存在击穿现象;如果三相阻值相差不多,那么说明绕组还是好的。

(1)绕组接地

绕组与铁芯或与机壳绝缘破坏而造成的接地。

1)问题现象。机壳带电、控制线路失控、绕组短路发热,导致电动机无法正常运行。

2)产生原因。绕组受潮使绝缘电阻下降;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有害气体腐蚀;金属异物侵入绕组内部破坏绝缘;重绕定子绕组时绝缘破坏碰铁芯;绕组端部碰机座端盖;定、转子摩擦引起绝缘灼伤;引出线绝缘破坏与壳体相碰;过电压(如雷击)使绝缘击穿。

3)检查方式:

①观察法。通过目测绕组端部及线槽内绝缘物观察有无损伤和焦黑的痕迹,如有就是接地点。

②万用表检查法。用万用表低阻挡检查,读数很小,则为接地。

③绝缘电阻表法。根据不一样的等级选用不一样的绝缘电阻表测量每相电阻的绝缘电阻,若读数为零,则表示该相绕组接地。但对电动机绝缘受潮或因事故而击穿,需依据经验判定,一般来说指针在“0”处摇摆不定时,可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电阻值。

④试灯法。如果试灯亮,说明绕组接地,若发现某处伴有火花或冒烟,则该处为绕组接地问题点。若灯微亮,则绝缘有接地击穿。若灯不亮,但测验棒接地时也出现火花,说明绕组尚未击穿,只是严重受潮。也可用硬木在外壳的止口边缘轻敲,敲到某一处灯一灭一亮时,说明电流时通时断,则该处就是接地点。

⑤电流穿烧法。用一台调压变压器,接上电源后,接地点很快发热,绝缘物冒烟处即为接地点。应特别注意小型电动机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两倍,时间不超过30s;大电动机为额定电流的20%~50%或逐步增大电流,到接地点刚冒烟时立即断电。

⑥分组淘汰法。对于接地点在铁芯中且烧灼比较厉害,烧损的铜线与铁芯熔在一起。采用的方式是把接地的一相绕组分成两半,依此类推,最后找出接地点。

此外,还有高压试验法、磁针探索法、工频振动法等,此处不再一一介绍。

4)处理方式:

①绕组受潮引起接地的应先进行烘干,当冷却到60~70℃时,浇上绝缘漆后再烘干。

②绕组端部绝缘破坏时,在接地处重新进行绝缘处理,涂漆,再烘干。

③绕组接地点在槽内时,应重绕绕组或更换部分绕组元件。

最后使用不一样的绝缘电阻表进行测量,满足技术要求即可。

(2)绕组短路

由于电动机电流过大、电源电压变动过大、单相运行、机械碰伤、制造不良等造成绝缘破坏所致,分绕组匝间短路、绕组间短路、绕组极间短路和绕组相间短路。

1)问题现象

离子的磁场分布不均,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使电动机运行时振动和噪声加剧,严重时电动机不能起动,而在短路绕组中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导致绕组快速发热而烧毁。

2)产生原因

电动机长期过载,使绝缘老化失去绝缘作用;嵌线时造成绝缘破坏;绕组受潮使绝缘电阻下降造成绝缘击穿;端部和层间绝缘材料没垫好或整形时破坏;端部连接线绝缘破坏;过电压或遭雷击使绝缘击穿;转子与定子绕组端部相互摩擦造成绝缘破坏;金属异物落入电动机内部和油污过多。

3)检查方式:

①外部观察法。观察接线盒绕组端部有无烧焦,绕组过热后留下深褐色,并有臭味。

②探温检查法。空载运行20min(发现异常时应马上停止),用手背摸绕组各部分是否超过正常温度。

③通电实验法。用电流表测量,若某相电流过大,说明该相有短路处。

④电桥检查。测量各绕组直流电阻,一般相差不应超过5%以上,如超过,则电阻小的一相有短路问题。

⑤短路侦察器法。被测绕组有短路,则钢片就会产生振动。

⑥万用表或绝缘电阻表法。测任意两相绕组相间的绝缘电阻,若读数极小或为零,说明该两相绕组相间有短路。

⑦电压降法。把三绕组串联后通入低压安全交流电,测得读数小的一相有短路问题。

⑧电流法。电动机空载运行,先测量三相电流,在调换两相测量并对比,若不随电源调换而改变,较大电流的一相绕组有短路。

4)短路处理方式:

①短路点在端部。可用绝缘材料将短路点隔开,也可重包绝缘线,再上漆烘干。

②短路在线槽内。将其软化后,找出短路点修复,重新放入线槽后,再上漆烘干。

③对短路线匝数少于1/12的每相绕组,串联匝数时切断所有短路线,将导通部分连接,形成闭合回路,供应急运用。

绕组短路点匝数超过1/12时,要所有拆除重绕。

(3)绕组断路

由于焊接不良或运用腐蚀性焊剂,焊接后又未清除干净,就可能造成虚焊或松脱;受机械应力或碰撞时绕组短路;短路与接地问题也可使导线烧毁,在并绕的几根导线中有一根或几根导线短路时,另几根导线由于电流的增加而温度上升,引起绕组发热而断路。一般分为一相绕组端部断线、匝间短路、并联支路处断路、多根导线并绕中一根断路、转子断笼。

1)问题现象:

电动机不能起动,三相电流不平衡,有异常噪声或振动大,温升超过允许值或冒烟。

2)产生原因:

①在检修和维护保养时碰断或制造质量问题。

②绕组各元件、极(相)组和绕组与引接线等接线头焊接不良,长期运行过热脱焊。

③受机械力和电磁场力使绕组损伤或拉断。

④匝间或相间短路及接地造成绕组严重烧焦或熔断等。

3)检查方式:

①观察法。断点大多数发生在绕组端部,看有无碰折、接头处有无脱焊。

②万用表法。利用电阻挡,对Y接法的将一支表笔接在Y的中心点上,另一支表笔依次接在三相绕组的首端,无穷大的一相为断路点;△接法的断开连接后,分别测每相绕组,无穷大的则为断路点。

③试灯法。方式同前,灯不亮的一相为断路。

④绝缘电阻表法。阻值趋向无穷大(即不为零值)的一相为断路点。

⑤电流表法。电动机在运行时,用电流表测三相电流,若三相电流不平衡、无短路现象,则电流较小的一相绕组有部分断路问题。

⑥电桥法。当电动机某一相电阻比其他两相电阻大时,说明该相绕组有部分断路问题。

⑦电流平衡法。对于Y接法的,可将三相绕组并联后,通入低电压大电流的交流电,如果三相绕组中的电流相差大于10%,则电流小的一端为断路;对于△形接法的,先将定子绕组的一个接点拆开,再逐相通入低电压大电流,其中电流小的一相为断路。

⑧断笼侦察器检查法。检查时,如果转子断笼,则毫伏表的读数应减小。

4)断路处理方式:

①断路在端部时,连接好后焊牢,包上绝缘材料,套上绝缘管,绑扎好,再烘干。

②绕组由于匝间、相间短路和接地等原因而造成绕组严重烧焦的一般应更换新绕组。

③对断路点在槽内的,属少量断点的作应急处理,采用分组淘汰法找出断点,并在绕组断部将其连接好并绝缘合格后运用。

④对笼型转子断笼的可采用焊接法、冷接法或换条法修复。

(4)绕组接错

绕组接错造成不完整的旋转磁场,导致起动困难、三相电流不平衡、噪声大等,严重时若不及时处理会烧坏绕组。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某极相中一只或几只线圈嵌反或头尾接错;极(相)组接反;某相绕组接反;多路并联绕组支路接错;△、Y接法错误。

1)问题现象:

电动机不能起动、空载电流过大或不平衡过大、温升太快或有剧烈振动并有很大的噪声、烧断熔丝等现象。

2)产生原因:

误将△接法接成Y接法;维修保养时三相绕组有一相首尾接反;减压起动是抽头位置选择不合适或内部接线错误;新电动机在下线时,绕组连接错误;旧电动机出头判断不对。

3)检修方式:

①滚珠法。如滚珠沿定子内圆周表面旋转滚动,说明正确,否则绕组有接错现象。

②指南针法。如果绕组没有接错,则在一相绕组中,指南针经过相邻的极(相)组时,所指的极性应相反,在三相绕组中相邻的不一样相的极(相)组也相反;如极性方向不变,说明有一极(相)组反接;若指向不定,则相组内有反接的线圈。

③万用表电压法。按接线图,如果两次测量电压表均无指示,或一次有读数、一次没有读数,说明绕组有接反处。

④常见的还有干电池法、mA表剩磁法、电动机转向法等。

4)处理方式:

①一个线圈或线圈组接反,则空载电流有较大的不平衡,应进厂返修。

②引出线错误的应正确判断首尾后重新连接。

③减压起动接错的应对照接线图或原理图,认真校对重新接线。

④新电动机下线或重接新绕组后接线错误的,应送厂返修。

⑤定子绕组一相接反时,接反的一相电流特别大,可根据这个特点查找问题并进行维修。

⑥把Y接法接成△接法或匝数不够,则空载电流大,应及时更正。三相异步电动机六个引出线的相同端头用干电池和万用表判别。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
电工基础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