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集显供电为0,dos界面能亮,过了要进系统的时候黑屏

楼主(2019-08-15):
b75m-a集显供电为0,dos界面能亮,过了要进系统的时候黑屏,集显供电一直为0V,是不是集显有问题?换过cpu一样,应该是主板问题。

他的集显供电是rt9611A,很小的8脚芯片驱动的测各脚电压均正常。没有可以代换的芯片,所以没有换过

用独立显卡一切正常,能进系统,使用都没问题。

请教下这个到底是哪里引起的?应该是rt9611A的问题吧?

这个板子而且内存也有点问题,弄不好就跑55,刷过几个bios,情况没有改善。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焊了

网友:
给桥补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rt9611这种小八脚芯片换过无数个了,很容易坏的芯片,严重的直接烧上管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非常低级的失误,在这里说明一下
用来跑系统的是一块30G的ssd,该固态本身没有问题,装了win10.以前一直用的挺好,所以没往系统那里想。

后来另外一块主板修好后测试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我就开始怀疑了,索性重装了一下系统,结果主板都是好的,进系统也不黑屏了。应该是核显驱动不知道和老系统里什么驱动或者软件冲突了。。

NND,进系统黑屏,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一直查不出问题,差点要把主板给扔了。。。。

网友:
我一直不明白,你说的0V 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DOS下正常,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A(2019-09-15):
楼主,这个主板是不是睡眠后长时间(风扇停转5分钟以上),唤醒会黑屏?睡眠后短时间可以正常亮屏。
好几块这个板,pl211无电压。

网友:
华硕的板子好难搞,只有点位图,有时根本分析不出来!!!!

网友:
你说了半天居然是系统的问题, 哎!!!!!!!!!!!!!!!!!

网友:
学习啦。。。。。系统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主板是不是睡眠后长时间(风扇停转5分钟以上),唤醒会黑屏?睡眠后短时间可以正常亮屏。
好几 ...

我这块板子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块板子没这个问题

装的啥子系统

网友B:
win10企业精简版,固态小,才30G,用这个系统装好才10几个G,用了一段时间没发现系统有什么问题,精简的挺好的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B:
win10企业精简版,固态小,才30G,用这个系统装好才10几个G,用了一段时间没发现系统有什么问题,精简的挺好的

还是你牛,居然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系统换过硬件我一般都会重装一下的,虽说同代可以置换,但是总是有大大小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