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磁头破坏如何恢复数据,动手大神可以自己来更换修复吗

楼主(2019-08-15):
许多电脑用户在普通PC机硬盘或是移动硬盘认不到的情况下,一般会反复重新启动电脑来尝试能否进行电脑系统,其实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方式,特别是在电脑硬盘出现磁头破坏后,因为这种反复通电断电的操作通常会使硬盘的盘片损伤进一步加深。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硬盘内部结构,通常就是储存数据的盘片加上硬盘的磁头组件,硬盘容量的大小和磁头组件的磁头数是有关系的。

硬盘磁头破坏一般来讲有几种可能

1,自然破坏,也就是硬盘运用了一定年限或是长期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运用而过度磨损磁头上的磁片造成的不能读取到盘内的信息而显示为无法正常识别到硬盘。

2,人为破坏,比较经常让电脑自动休眠启动之间切换,这种情况下也比较容易造成硬盘磁头瞬间破坏,还有就是经常会有不小心重力撞击在硬盘的们置,特别是硬盘在运行的过程中。

3,意外将移动硬盘磁撞跌落在地上,有时移动硬盘还有运行时掉在地上后,其实这时硬盘的磁头有可能还在盘盘片上运行,这一撞击就使磁头的磁片接触到了盘片,造成了盘片某一个位置的损伤,而此时如果再次通电就很容易使盘片上的损伤点加深或是让变形的磁头将盘片划伤。

那么硬盘换磁头,非专业的动手达人们可以自己进行更换修复吗?

不否认有一些动手能力超强的达人们可以自己更换硬盘磁头来暂时修复硬盘以便读取硬盘内的数据,但是从恢复的机率来讲,这些达人们只能占小部分人群。

1,首先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比如拆磁头运用的工具,盘片如何判断有没有损伤,如果匹配可以适用于问题盘的磁头,有时型号一样磁头也不一定能运用,盘片损伤换几个好的磁头都是无用的。

2,没有熟练的换头动手操作经验,很容易使手不小心就接触到硬盘的盘片,而污损后的盘片就会使硬盘磁头的读取能力下降或是读取不到盘片上的信息。

3,是否至少有一个无尘台或是一处飞尘较少的地方,尽量减少飞尘附着在盘片上,不然很容易就会使高速转动的磁头撞击到盘片上的飞尘而破坏。

如果综上所述的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动手达人们做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硬盘认不到时一般是什么问题,我们需要怎么来判断

1,一般情况下,先看一下硬盘通电后是不是能够转动,那有可能是电路板问题。

2,硬盘放在手上有转动,有没有异响,比如卡卡声或是吱吱声,有异响可以确定磁头破坏。

3,硬盘放在手上有转动,没有异响,有可能是硬盘固件区有破坏,导致信息无法读取,进而使硬盘无法识别。

硬盘不认盘后,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1,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动手恢复出数据时千万不要自己动手,有时正是自己不专业的动手后造成破坏而使数据无法恢复。

2,硬盘不认盘后尽量不要去反复通电尝试进系统去读取数据,每一次通电都会造成硬盘的问题更加严重,记住这不是危言耸听。

3,如果数据重要则要多找几家数据恢复公司进行测评,然后再做出选择,这才是对您自己的数据负责任。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网友:
ANY HARD DISK RECOVERY PDF FILE .PL MAIL TO ME unidrop_2020@yahoo.com.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