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FX53V-F53VD-GL553VD 合成快速BIOS

楼主(2019-08-15):
修一台FX53V F53VD  进水机器修好后发现不亮,电流1.4A 左右。测量维修点电压都正常,故找到这位兄弟的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865-1-1.html

说是原厂,直接下载发现能亮,但是进系统感觉风扇狂转不正常。发现ME 已结配置过。上面这个兄弟的ME 版本11.0.0.1180

而我自己损坏的BIOS

明显存在区别。故利用这个兄弟的BIOS 为蓝本。替换并配置ME 为11.6.0.1136_CON_H_DA_PRD_RGN
顺便去官网下了最新BIOS 一起合成。最新版本为308
合成后回写测试一切正常,风扇和其他都正常了。

现发上来分享

网友A:
刷过,风扇声音还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风扇声音还是大,

如果是这样。你先核对一下你的原始BIOS ME 的版本也许这机器真有2种ME

网友(2019-12-01):
I7 7700HQ 1050  刷机一切正常

网友(2020-09-24):
感谢兄弟的BIOS资料,好用

网友(2021-03-06):
兄弟,能把这个Me Region 11.6.0.1136上传一下吗?

网友:
下来试试  风扇转

网友:
今天有一个GL553V也是风扇狂转,刷了2个下载的改过me的还是一样,再来试试,不行就只有改风扇了

网友(2024-03-23):
烧机大法,万试万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