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提醒下新手。DDR3笔记本内存打值卡的问题

楼主(2019-08-15):
(图片)

网友:
打值卡错位,大家使用的时候要割开防呆口一点,插入的时候,要靠一边,对准内存槽金手指!

网友:
反向对比是这样的,同向不会的.

网友:
这个不注意会不会烧哦,

网友A:
右边错出来一个脚来,意思就是把中间缺口割掉点往右靠一点。?

网友:
这个用的很少了。。。。。。。。。。。。。

网友:
我用的另一种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这东西在哪里买的?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我买的没有这个现象 做工问题

网友:
错位哇,我的没问题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退款不退货了,烧了槽子咋办?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明天检查下

网友:
主要测电脑 还有电阻啊,台式机用过 笔记本打阻卡还没试过呢

网友B:
赵老师,请问迅维网店的笔记本ddr3内存阻值卡是否正常、不错位的?如果是正常的话,那我干脆在网店再买一个。我现在手中的阻值卡跟你描述的一样,不过不是在迅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赵老师,请问迅维网店的笔记本ddr3内存阻值卡是否正常、不错位的?如果是正常的话,那我干脆在网店再买一个 ...

一样,都是同一个厂家进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错出来一个脚来,意思就是把中间缺口割掉点往右靠一点。?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