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M-VG4 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9-08-15):
华擎H81M-VG4 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但量CPU 供电有12V输入没有电压输出,桥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BIOS也刷了好几个了还是不行,不放CPU 风扇能长转
那里有问题?

网友:
放了CPU ,不放BIOS  风扇能长转

网友:
1.8V 0.9V 都有  查查8876A

网友:
这个板好多都是电池电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