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40E-i7 D1 通电0.15不动,换EC IT8587E不用刷程序完美解决大家,刚出炉....

楼主(2019-08-15):
同行拿来神舟战神K640E-i7 D1 板号6-71-w65s0-d02
通上电直接就0.15A,拆出主板通电0.15A,量主板上的电压3V/5V,内存1.5V,1.05V,都有。
独显没有供电,看图

还有这里的3V输入正常,3V3_AON和3V3_RUN没有输出,看图

追着dGPU_PWR_EN开启信号到了南桥和EC,手里没有EC,先换了个南桥故障还是一样的通电直接就0.15A,不用按开关,没办法找EC看论坛里都说这个EC是带程序的,在同行哪里找了个料板也是神舟的但是板号不一样,装上去通电也是不用按开关直接0.12A,只好发芯片了,
买芯片的说这个EC内部要自己写程序的,看来这个EC是带程序的,新的芯片内部是空的,只好先发回来再想办法刷,结果回来有惊喜了
把新的EC装上去,本想通电试试看待机是多少?结果通电自动上电0.8-0.95-1.3-1.6-1.3掉电到待机电流0.023,又自动上电完美亮机!!!

很奇怪,大家都来分析分析,不是带程序的么,咋新的芯片装上不刷程序就可以用,奇怪很!!!!!!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A:
蓝天,四代的主板,8587,,不需要刷EC,从别的主板上面拆的EC,只要用编程器清空就行了,EC的程序在通电后,从BIOS里面读取的,蓝天四代以后的主板就需要刷了

网友:
没独显供电换EC的依据是什么?EC空的可以在通电后从4M的BIOS中自动写入.

网友:
恩跟着故障走就可以了, 但是先干个南桥看不懂,我肯定等EC换了来

网友:
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四代的主板,8587,,不需要刷EC,从别的主板上面拆的EC,只要用编程器清空就行了,EC的程序在通电后 ...

拆其他料板的同型号ec,用809H清空,再上机通电,,,结合楼主换拆料ec不亮,刷空白ec亮,,,可见清空料板EC这一步,是窍门,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有的EC只要清空上机,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ec有什么编程器刷程序

网友:
跟着故障走

网友:
遇到有程序的EC就是麻烦

网友:
这个不带程序吗

网友:
你在成长,需要总结弯路。

网友:
这个好像不需要程序,直接读取BIOS的

网友:
看图纸,应该就能知道这个机器的EC带不带程序的吧!

网友:
楼主好大气,换桥不当回事!

网友:
带程序的ec 空白片都有不良的。没刷就能用说明。ec读了bios里的程度吧。

网友:
多谢分享 看到很多人回复的问题 学到很多

网友:
多谢分享,刷EC的机器一直还没有买了。。

网友:
809H就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有什么编程器刷程序 ...
RT809H 可以烧录。809F加PEB-1扩展 也可以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