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摔机后部分触摸无反应

楼主(2019-08-15):
小白一个
没下班,还没拆机换屏排除屏幕问题,如果新换上屏幕还是触摸有问题,该检查哪里,大神提点一下

网友:
维修思路都不对,屏幕都摔坏了,很大可能是屏幕问题,都没排除。

网友:
屏的可能性 大写。

网友A:
换屏试试,也有可能黑触摸问题(新人不包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试,也有可能黑触摸问题(新人不包准)

6s呀 嘿嘿!

网友:
先换屏幕 再检查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试,也有可能黑触摸问题(新人不包准)

他说的是6S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试,也有可能黑触摸问题(新人不包准)

6s主板没触摸芯片的

网友:
先换屏幕试试,不行换主板触摸座子

网友:
6S这代后触摸芯片集成到了屏幕上,换屏不成就查显示触摸电源,显示座28,30,35,39脚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换屏就能好

网友:
啥叫如果换屏幕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