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钱来的联想S300超级本

楼主(2019-08-15):
     又是妹子来送钱的联想s300超级笔记本,同行一看便知,故不详解不开机故障维修。修好后在里面艳照门没找着,但av电影成群

网友:
说好的AV呢   你个糟老头坏的很

网友:
直接短接LID两个脚,你这样不靠谱啊

网友:
av电影分享一下

网友:
翻客户资料这个习惯可不好,不过我喜欢,嘿嘿嘿

网友:
开关断线我只服v470这个机子!

网友:
直接短接LID两个脚

网友A:
那妹子看到这个帖子好扎心啊,说别个来送钱的,哈哈

网友B:
LID 报废 不触发?????????? 飞一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 报废 不触发?????????? 飞一条线

不是LID信号问题,是开关断线我就近飞线到开关,不过进系统后按开关关机会黑屏,LID被拉低,我给客户说的正常系统关机就行了。忽悠的好就行。

网友:
直接短接LID两个脚,你这样不靠谱啊兄弟

网友:
我还没有碰到过哦

网友:
好乱的工作台

网友:
老哥,你最后那个图是台式机内存的测量脚位吧,有没有笔记本内存的测量脚位分享一下

网友:
很详细咯。AV自己收藏了

网友:
楼主自己私藏了,

网友:
兄弟可否借一"步"说话

网友:
客户机  电影多的很  怕你身体遭不住

网友:
我是来看修机的吗?  啊哈   我是来看收藏版电影的  啊  百度云了解一下。

网友:
哈哈哈又是一个送钱的机器,楼主技术好啊,哈哈哈哈

网友:
开关断线了,岛国战斗片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妹子看到这个帖子好扎心啊,说别个来送钱的,哈哈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妹纸

网友:
这鱼捡的不错,一根线搞定,最后的图片是这个机的关键测试点吗?

网友:
哈哈,开关门事件,lenovo有的是,还有短路门。

网友:
现在的妹子都在电脑里面学技术了,所以千万别以为他们纯,其实是老司机了……

网友:
捡钱的本了啊!

网友:
这线飞的

网友:
兄弟客户的资料最好别看,试下无线有线声音键盘就OK了。

网友:
休眠电压不正常

网友:
飞那么粗的线,牛牛…………

网友:
好好的一个开关断线被你修成这样,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AV呢?

网友:
无图纸无点位能测量出问题元件并无资料完美改电路修复!

网友:
坐等AV的种子

网友:
找到断线的地方,银油涂一下.

网友:
卫生纸很宽,楼主单身吧。

网友:
楼主的信息量很大

网友:
糟老头子坏的很呢 看完了也没见到电影

网友:
你可以搞个移动硬盘复制过来

网友:
翻到底也木有看到av。。

网友:
你是没分拿来骗分的,

网友:
是个妹子就加上VX 嘿嘿嘿

网友:
这机器侧面的复位键都喜欢漏电。。

网友:
捡钱的,开关线路出问题,

网友:
我是来看电影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我也修过好几个这种

网友:
楼主这内存条件测试表整理的不错收藏了,感谢

网友:
难道断线了吗

网友:
一般我给拆掉。。。

网友:
直接拆掉就好哦

网友:
串个电阻,这样比较好。、

网友:
这个CPU不好做!!!!!我那个CPU弯曲,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