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XiaoXin锐7000,16891-1-纯ME合成

楼主(2019-08-15):
XiaoXin锐7000,16891-1,本人纯ME合成,绝对好用,亮机快触摸无线可以用,放心下载。如若能解决高手们找BIOS难问题,你的1分也是力量。

网友A:
不能用下下来刷完跑0.2几就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下下来刷完跑0.2几就重启了

这个BIOS是在好机器保存修改过的ME。这个BIOS刷过几台机都可以开机。是不是你的机还有问题

网友:
板号和我的一样,经过检测此BIOS确实是不亮机,刷上电流0.2几,原机能亮问题是进系统死机,再开不触发。

网友(2019-09-28):
到底可以用不‘兄弟们

网友B:
已验证  BIOS有问题 加电电流只到0.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验证  BIOS有问题 加电电流只到0.2左右

加我QQ569081342

网友(2019-11-01):
跑0.2 别下了

网友(2020-03-05):
这个还有几个版本吗

网友:
坑 不能用

网友(2021-09-26):
这个机子现在也是0.2风扇狂转不亮机

网友(2023-05-02):
这个是什么CPU  I5还是I7?

网友(2023-09-29):
唉,太难了,有没有靠谱一点的

网友:
真的是不能用 别下载了   删掉吧